PDG转PDF问题

楼主(2009-10-29):
请问哪位兄弟有PDG转PDF的好方法吗?

请指教!

网友:
pdfFactory Pro
打印即可

网友:
未加密的pdg用最好用 pdg2pic转成图片格式,然后用pic2pdf转。很方便。
加密的必须先解密再转。不过软件很难得到。
打印的方法也可以,但是不好控制pdf的体积和清晰度。

网友:
变成PDF体积会变大很多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我也是用此法转了N个G的超心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