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用变频器控制一个电运机,转速可控制在200转---12000转/分之间吗?

楼主(2009-10-29):
朋友做一个装置,需要把一个约500W的电动机(220V)的,用变频器把转速控制在500转--1万2千转之间,负载不是很重。

请问有适合这样的电动机吗? 变频器又选哪种好些。

隔行如隔山,现在只懂点电子技术的我,要被业务出身的朋友给逼疯了! 请指点下。

有江门懂此些的朋友,愿意指点一下的,宵夜侍侯。当然你如是做这行的,价钱合适的话,就跟你买啦。

我的扣扣717478167

网友:
普通得电机那有这么高得转速 一般普通得电机转速也就1400rpm左右

楼主:
【1楼】 stm32_boy
积分:46
派别:
来自:
-------
是啊,就是在头疼呐。请行家指点下。

网友:
无刷电机吧 有这么高速的

网友:
伺服电机可以的 还要配个伺服驱动器

网友:
单相变频器上限一般500HZ,就是不知道转速能否达到50HZ的10倍。毕竟还有V/F限制着。

楼主:
多谢以上朋友,如果不用变频,用PWM驱动直流电机又如何?

这样的电机应有的吧?

网友:
可能带动磨头吧,电动机可通过机械变速传动试试

网友:
用无刷电机就可以。

楼主:
【7楼】 qd118
积分:117
派别:
来自:
可能带动磨头吧,电动机可通过机械变速传动试试

----差不多类似的装置吧,正确的名称我也说不上。 想直接传动了,不用变速。

【8楼】 lollipop 天堂里没有猪头猪脑

积分:473
派别:
来自:上海
用无刷电机就可以。

------有具体一点的型号和控制方式吗? 谢了。

网友:
要用专用的电机,通俗一点叫:电主轴   网上找一下变频高速电机

楼主:
谢谢。 网上查了下,好象也没几家做的。

服了那些厂家的网页,做得花花绿绿的,图文乱闪,但对技术人员有用的参数而廖廖数字! KAo!

网友:
负载不大的话直接用电主轴,搜一下电主轴好多的,一般都可以到24000转.

网友:
我倒是做电机的,不推荐用交流异步,速度上不去,lz可以买一套直流无刷电机,带控制器,能满足你的要求。淘宝上也有。

网友:
你所需要关注的参数其实主要就是调速范围,应该很多的。

楼主:
14楼】 showgu

积分:204
派别:
来自:浙江杭州
你所需要关注的参数其实主要就是调速范围,应该很多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是这样的要求啊。能给个具体的链接吗?

不方便就请发我的扣扣717478167
。先多谢。

另,兄弟的淘宝要维护下了。货品都下架了。

网友:
你的标题是200转,可贴子里是500转,到底最低是多少呢?交流变频电机在低速下又可能力矩会不够的。500转一般是没问题的。以前帮朋友做过,300-20000转/分的,3.2A。就是不知道你的负载有多大了?

楼主:
【16楼】 flyingfish
积分:158
派别:
来自:
--------------
对不起,是笔误了。 500转就ok 了,当然最好能200转。负载不是很大,象你的3.2A应够了。请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