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了一个简单的电源,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2009-10-29):
己画了一个简单的电源,大家帮忙看一下,非常烂,大家别骂啊,呵呵

网友:
输入和输出端串的1n4007建议去掉。
如果一定想加1N4007建议反向并在输入输出之间

输入输出好像少了0.1uf的小电容。
另外15V交流对于6V输出,好像高了点。建议在7806前串功率电阻降压

网友:
没画完。。。
C3、C4、C14、C18太小,按2200uF/A选用。

楼主:
没画完。。。
C3、C4、C14、C18太小,按2200uF/A选用。
----------------------------------------
得那么大啊?

网友:
上、下两部分的电源千万别要有联系,否则,砰!

网友:
是的,而且压差不是直流,楼主赶快改绕组。

楼主:
上、下两部分的电源千万别要有联系,否则,砰! ?
===============================================

如果联系在一起会怎么样?

楼主:
是的,而且压差不是直流,楼主赶快改绕组。
-----------------------------------------
啊?要改成什么样子的啊

网友:
如果联系在一起会怎么样?
-------------------------------------
试一下。注意安全。

啊?要改成什么样子的啊
--------------------
然后就知道了。

真的会试吗?仔细想想看,很简单的。

楼主:
会短路吗?我现在的图可以不?

网友:
不可以。要单独绕组,相互隔离。

楼主:
可是我买的变压器副边只有3跟线,而且注明是双路15伏的

网友:
如果两个地接在一起,那么两个电源电压都会加倍,由原来各20V升到各40V,如果电容耐压不够,就会“砰”,稳压IC可能会“啪”!

楼主:
如果两个地接在一起,那么两个电源电压都会加倍,由原来各20V升到各40V,如果电容耐压不够,就会“砰”,稳压IC可能会“啪”!
----------------------------------------------------------------------------------------------------------

那我那个变压器该怎么接啊,副边只有三根线,一黄俩黑,牌子写的是“15v,15v”,该怎么接啊?

网友:
如果所有电源都是共地的,可以半波整流。

网友:
全波整流

楼主:
但是我想让输出的电压超过24伏怎么办啊?

网友:
改变绕组比,想输出多大电压都可以.

网友:
但是我想让输出的电压超过24伏怎么办啊?
=====================================
楼主位的图也没有输出超出24V呀。

可以用倍压整流。

楼主:
楼主位的图也没有输出超出24V呀。

可以用倍压整流。
--------------------------
俩个15伏串联,输出30伏

网友:
很危险,合格变压器的空载电压很高,30V的能达到至少36V以上,整流滤波出来有45V,什么稳压都烧掉了。
这就是78系列只做到7824的原因,高电压的变压器很难保证输出电压有多少,而78系列工艺的耐压又有大致40V的限制。

楼主:
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接了以后,烧了俩跟线,变压器没事儿

网友:
如果按楼主位电路整流后再把两个电压串起来,肯定会冒烟的。

楼主:
如果按楼主位电路整流后再把两个电压串起来,肯定会冒烟的。
------------------------------------------
为什么呢?我自己天学习自控元件,里面讲变压器,我听不懂。

楼主:
我的目的就是通过7812输出俩路12伏,串联以后可以达到24伏

楼主(2009-12-14):
后来才知道,导线烧了是因为二极管是坏的,换了几个二极管,没有问题了

网友:
两个绕组千万别接在一起,否则二极管会炸掉,我之前犯过这个毛病,“啪”的一下,八个二极管炸了仨,剩下的还不知道能不能用,搞得宿舍人以为着火了,汗……所幸电容没炸掉,那可是两个25V 4700uF的炸_弹……

传个图吧,是从一个protel dxp教程里截下来的图,应该是可用的。

网友:
呃……不知道我是否理解歧义了,LZ是要用两个桥,整出正负电压吗……?我的那个图好像是用两个桥来整出正负压的……但是正负压输出后,两端应该是可以接用电器的吧,比如就用正负15V输出30V电压……

楼主:
看上去确实很危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