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IY电调的一些心得(希望大家踊跃发表自己的心得)

楼主(2009-10-29):
本人能力有限,摸索电调也有2,3个月了,总算有了点头绪,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特来发贴希望与各位DIY电调的兄弟一起探讨,学习,进步.
先说说硬件,毕竟硬件有问题,软件也白搭.
看了很多DIY电调的电路,发现在上管的驱动大多采用的三极管上拉式驱动,如图

普通上管驱动 (原文件名:电调上管驱动(有问题).jpg)
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上拉电阻大了,那么由于场管巨大的输入电容,会极大的影响上升沿的速度,如果上拉电阻小了,那么在低电平的时候,三极管会承受较大的电流,对三极管本身可能会有不利.
本人在实际调试的时候,采用470欧的上拉电阻,依然是惨不忍睹的上升沿(场管是SI4425)
关于此三极管,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如图所示

说明 (原文件名:三极管等效讲解.JPG)
于是本人将上管驱动改为了推挽驱动,并加上了快恢复二极管箝三极管BC结,上升下降沿都有明显的改善.
不知各位有没有更为简单的栅极驱动方案
还有一些问题慢慢再探讨.
(PS:我希望能将这贴变成一个对电调的细节讨论帖,关于无刷的,电调的细节问题都可以在这里讨论,这样学习讨论都比较集中)

网友:
以下属于个人愚见
我觉得还是看应用吧。开关速度不高,只要不太烫边沿就不重要。要求高的地方就用驱动芯片吧。

楼主:
我采用的PWM为40K,在调试的时候发现简单的上拉式驱动的栅极波形的确有严重的问题,甚至可以认为是锯齿波了,不知各位在调试的时候是什么情况.而且我的MSP430直接驱动下管也会有300-400NS的上升下降沿,所以我用了74HC14两个非门并联驱动下管(正好用完6个=_=!)
效果显著.
个人认为好的开关速度对于以后PWM的提高和全桥PWM的死区时间的改善都是有帮助的

网友:
首先支持搂主的认真态度,这样可以很好地体现论坛的价值。其次,场效应管的驱动有很多现成资料,建议楼主先浏览一些,看过以后,相信楼主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会更好。在懂了原理细节以后,在实用中可以根据需要对线路做简化处理。

楼主:
我现在采用的上管推挽,下管非门并联的驱动,效果不错.
另外希望遇到其他的关于DIY电调的问题的朋友可以提出来一起探讨

网友:
看看 Matching MOSFET Drivers to MOSFETs.pdf吧,受益匪浅。

网友:
空间有限的话,通常更多的元件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加上pwm频率不高,得不偿失,要想波形好办法多得很啊。合适了就ok

网友:
用全N管吧

网友:
支持楼主的分享,我也刚搞到电调,今天刚焊好,没运行成功,我用的是夏风的全N管电路,上桥自举升压,之前考虑到BC极电容的问题我的上拉设的比较小,很怕三极管暴掉,哈哈。

等我的电机转了再好好看看波形

网友:
楼上的,你波形都没有看看,你就去调试电机转,你不怕挂MOS么,建议你先好好看看波形

网友(2011-06-29):
如果延迟一致性还好,可以考虑软件解决
可以考虑占空比只能调到一定的宽度,这样线性度受到损失,但是避免上下管同时导通

网友(2012-01-05):
用场效应驱动芯片也是不错的选择。IR2103等等

网友(2013-02-23):
maek 关于DIY电调的一些心得

网友:
楼主 你对电调的研究很深入啊  希望可以和你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你的电路中,用推免输出之后,从给控制信号到MOS管栅极电压上升到90%,大概需要多少纳秒啊?
还有单片机10ma的IO驱动能力从给控制信号到MOS管栅极电压上升到90%,大概需要多少纳秒啊?

网友(2014-09-26):
很好的帖子,mark

网友(2015-01-18):
学习,不过个人认为20K的开关速度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