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红灯闪5下,咋回事

楼主(2009-10-29):
电调焊好了,1.2版吧,程序烧好了。电机接上了,硬盘电机。上电,电机转一下,绿灯常亮,红灯5下5下的闪,mos管不热。串口监控显示b,但低端b管没发现异常。why?

网友:
nmos的应该是 B相出了问题吧

楼主:
b相没发现什么异常。上电测试时,能发现b相有0~12V的脉冲。与其它相一样的波形。我想是不是检测部分有问题。看了代码,ad<128,就判断低端mos管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