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放大器输出端接的电容式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9-10-30):
LM386datasheet图片 (原文件名:LM386.JPG)
在LM386的输出端接了一个250uf的电容,这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能不能换成更大的,比如470uf的?另外那个0.05uf和10K的电阻串联接地有起什么作用?

网友:
隔直流同交流,在负半周当电源用。

网友:
250uf的电容为隔直耦合电容,因LM386是单电源供电,其输出端5脚会存在直流电压,若将此直流电压长期加至喇叭上会将喇叭损坏。当然可以用更大的,根据你的转折频率,可依此公式算f=1/2piRC(呵呵,这个pi不知怎么打,就是圆周率)。另外,“那个0.05uf和10欧(是10欧不是10K)的电阻串联”叫茹贝尔网络,起消振防自激作用。

网友:
250uF是隔直电容,没有它,扬声器发出的声音会有糊味。
0.05uf和10(不是10K)作补偿用,由于扬声器略带感性,加一人容性的网络补偿以达到总体负载接近纯阻性。

楼主:
解释很详细,学习了,谢谢大家,又看了看茹贝尔网络,有点明白了。

网友(2009-11-29):
扬声器的阻值一般都比较小,请问这样接法,会不会拉低5端口信号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