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meg16和atmeg128有哪些根本上的区别?

楼主(2009-10-30):
atmeg16与atmeg128有很大不同,请问哪位高手,能说说它们各自的优缺点,并作一个比较全面的对比,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看手册,资源肯定不一样啊

网友:
手册上就有啊
大概的有:flash大小不同,RAM不同,芯片封装,引脚,ISP对应的引脚复用不一样,128的功能更多些,。。。

网友:
区别之一就是128要贵很多。

网友:
呵呵,区别之一是型号不同。

楼主:
大哥,能详细点一点吗?

网友:
如果你把这两个芯片的数据手册前两页给看过了, 我就会告诉你的~~

网友:
脚都不同,这还比较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