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学习CPLD需要什么软件?

楼主(2009-10-30):
我准备学习CPLD,有几点疑问
  1. 请问学习CPLD需要什么软件 及下载工具
  2。我想学的器件是emp240,好像这个最便宜,另外,请问有5V供电的便宜点的CPLD吗?因为5V的不需要电压转换,更方便些
  3. 能否在电脑上直接模拟?又需要什么软件呢?

网友:
以下列表是可能需要的:
- 文本编辑器:写HDL代码用。比如UntrlEdit,EditPlus,NotePAD++,CodeBlocks,SourceInsight等等。
- 软件仿真分析工具:常用的ModelSIM。这个可以包含纯软件的功能仿真;综合,布线后,功能仿真;带时序的仿真,都可以。另外的好像还有ActiveHDL。
以上两个不用硬件,就能搞定。

- 和使用硬件相关的综合环境:Xilinx的ISE;Altera的Quartus;Lattice的ispLevel,等等。如果要单独的高级综合器,Simplicity好像是这么拼吧,可以尝试。Mentro好像也有一套工具,忘了叫什么了。
- 下载线。
- 电路板。

附加的,万用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等等。如果你用FPGA,Xilinx的ChipScope,Altera的貌似SingleTAP,可以拿来分析逻辑。
Over。

CPLD芯片,Xilinx和Altera基本上有对应的系列。Altera的开发工具和芯片应该更容易搞定。

网友:
5v的可以看看atmel的atf1508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能用软件直接搞定是最好的了,这样我就可以先学习一段熟悉了再买硬件

网友:
呵呵,我正开始学,昨晚和竞争冒险产生的毛刺奋战了一夜(部分是在梦里)早上起来百度DFF才搞定。

楼主:
下载了modelSim,太复杂了,准备从简单点的portel99开始学PLD

网友:
【5楼】 nhchmg
积分:105
派别:
来自:
    下载了modelSim,太复杂了,准备从简单点的portel99开始学PLD

portel作GAL还行,搞cpld/fpga还是找ise和quartus吧

网友:
quartus我感觉还行,结合教程看看上手很快,当然要精通就......

周育德2001年写的,虽然有点老了,我想对初学者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
不要去搞modelsim了,用你的240在quartus里面写写HDL,编译下载,仿真下就可以了。多把时间放软件使用上,还不如学习基础知识;
这个东西要求基础知识多,专业性强;

楼主:
嗯,你说得有道理,但主要是这个的软件似乎比其它的都软件要复杂些,软件种类也比较多,上手要难一点

楼主:
谢谢7楼提供的资料

网友(2013-10-22):
虽然是老帖了,我最近也想学cpld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