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39i通信错误的问题

楼主(2009-10-30):
各位前辈 大家好
最近在调mc39i gsm通讯,
发现发送什么 返回什么
比如 发送 AT\r\n
马上返回 AT\r\n
过短时间返回 ERROR

很是疑惑 。。。。
请各位前辈指导一下

网友:
回车没发出去,用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调试

楼主:
谢谢 前辈
现在用超级终端可已返回 ok 了

但是回显命令还是存在 没有发送回车前 只要发送的是合法命令就会回传

atat

OK

atat

OK

atat

OK

继续找原因 呵呵

网友(2010-04-22):
我好像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给模块打电话,能通,而且指示灯也是正常(3s灭,75ms亮的),发AT 可以返回OK,ATE ATZ等都能回复OK,但是如果我发AT+》》》》类似有AT+后面的指令的时候就返回ERROR,能不能告诉我问题出在哪??万能的苹果猫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加上这条指令,可以了解出错的原因: AT+CMEE=2

这条指令在你调试模块过程中有帮助,会告诉你错误的一些基本原因。等你调试完毕后,可以把该指令去掉。

=============================
有无线,方精彩!
Let's enjoy the wireless 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