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000A的EPM3064A的JTAG是否可复用?

楼主(2009-10-30):
手册写:This pin may function as either a JTAG port or a user I/O pin. When the device is configured to use the JTAG ports for insystem
programming, this pin is not available as a user I/O pin.

洋文不大好。琢磨了半天,后半句没搞明白。
问:该CPLD的JTAG能否作为JTAG和普通IO复用?就是同时作为Generic IO和JTAG,能否在通过JTAG下载配置后,做普通IO输入输出?

网友:
没这样用过,最好不要这样用

楼主:
【1楼】 taofeng
-----------------------------------
偶也看出来了,去google翻译了一遍

该引脚可既可作为JTAG端口或用户I / O引脚。当设备被配置为使用系统的JTAG端口
编程时,此脚不能作为用户I / O引脚。

就是不能复用了。

网友:
当配置成IO后,JTAG功能就没有了; 以后不能再下程序;
除非使用并行编程器

楼主:
【3楼】 polarbear 枫叶
当配置成IO后,JTAG功能就没有了; 以后不能再下程序;除非使用并行编程器
-------------------------------------

学习了,知道了。原来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