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赐教一下,小菜刚入门,能不能帮忙改一下下面的VHDL语句,谢谢啦

楼主(2009-10-30):
设计要求:用两个T触发器 连成 一个计时器,第一个T触发器的Q1输出给第二个T触发器的clk,最后有两个输出Q1,Q2.VHDL语言用子程序的方式写
下面是我的代码,希望高手帮忙修正一下错误。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package ttt is
  procedure ttt_2 (signal clk:in std_logic;
                   signal q:out std_logic);
   end ttt;
package body ttt is
  procedure ttt_2(signal clk,d:in std_logic;
                  signal q:out std_logic) is
    begin
     d<=not q;
     if clk'event and clk ='1'
              then  q<= d;
              end if;
        end ttt_2;
        end ttt;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work.ttt.all;
  entity lbjs is
   port(clk2:in std_logic;
            q1,q2:out std_logic);
   end;
   architecture bhv of lbjs is
    signal clk3:in std_logic;
   begin
     ttt_2(clk2,q1);
     ttt_2(clk3,q2);
     clk3<=q1;

  end ;

楼主:
大家来帮帮忙~~~自己顶下

网友:
是做:行波分频器:书上有例子的::《VHDL 硬件描述语言与数字逻辑电路设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

抽空,我COPY到MAX PLUS II 中去看看。

网友:
直接用原理图输入法画不是更简单吗?还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