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一个实用的单片机控制GSM发送短信的程序啊~

楼主(2009-10-30):
谁能给我一个实用的单片机控制GSM发送短信的程序啊~

网友:
unsigned char sendMessage(unsigned char* msg, unsigned char* phoneNum)
{
    unsigned char str[100];
    memset(str,0,100);
    strcpy((char*)str,SMS_SEND4);
    strcat((char*)str,(char*)phoneNum);
    strcat((char*)str,"\"\r\n");
    sms.DoCmdOK=0;
    tranString((unsigned char*)SMS_SEND1,strlen((char*)SMS_SEND1),GPRS_PORT);
    info.smsTimeOut=0;
    while((!sms.DoCmdOK) && info.smsTimeOut<100);

    sms.DoCmdOK=0;
    tranString((unsigned char*)SMS_SEND2,strlen((char*)SMS_SEND2),GPRS_PORT);
    info.smsTimeOut=0;
    while((!sms.DoCmdOK) && info.smsTimeOut<100);

    tranString((unsigned char*)SMS_SEND3,strlen((char*)SMS_SEND3),GPRS_PORT);
    _delay_ms(200);
    tranString((unsigned char*)str,strlen((char*)str),GPRS_PORT);
    _delay_ms(100);
    memset((char*)str,0,100);
    strcpy((char*)str,(char*)msg);
    str[strlen((char*)str)]=0x1a;
    strcat((char*)str,"\r\n");
    tranString((unsigned char*)str,strlen((char*)str),GPRS_PORT);
    _delay_ms(100);
    return 0;
}写的不是太好,将就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