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电池接反后烧万用表,可以显示,但不能关机。请教关于万用表的电路图

楼主(2009-10-30):
买了个胜利的VC890C+ 换电池时不小心将电池接反了。结果就闻到一股糊味。可以使用就是不能关机。于是拆开一看有一个贴片小三级管爆了,将该三级管周围清理了一下,最后啥也显示不了,放狗搜索了一下发现这种情况还不是我独有的,很奇怪的是为啥在电路设计上不采取防反接的措施?还有那位有万用表的电路图参考一下,谢谢了。

网友:
没有这表,帮顶上

网友:
晕!第一次见到没有反向保护的万用表!
串个二极管就这么难么?

网友:
http://bbs.hifidiy.net/viewthread.php?tid=127850&page=54#pid6781540

楼主:
谢谢marx提供的资料,学习了

楼主:
刚才看见那个帖子说,数字表不能测自身表的电池,否则烧表,呵呵够奇怪的,我总觉得这种低压的东西不可能烧东西的,而且电流有小,这次真的学习了。

网友:
没什么奇怪的。另外二极管并不是想用就用。

网友:
有好多的习惯其实是需要培养出来的。
现在数字表很便宜,用起来也方便,但真正会注意的不多,反而是以前用过指针表的一些习惯还是比较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