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有刷直流电机的调速器,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2009-10-30):
最近想给钻床的主轴做个调速器,方便给塑料打孔,要求是:
1. 最高电压220V,最大电流5A。
2. 显示设定转速。
3. 显示实际转速。
4. 显示当前的电流。
5. 带过流保护。
6. 显示过流保护值。
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
驱动部分用 irf640N单管+TLP521,PWM15K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irf640N耐压不够。

网友:
要用IRF840,8A,500V

网友:
irfp460比较常见,20A/500V 就是体积大,TO-247封装

楼主:
不好意思搞错了,最高电压120V就可以了。

网友:
管子可以用IRF640N(TO-220)[IR]18A,200V,0.150Ω,N-Channel MOSFET
有刷的随便找个带pwm输出的单片机就成了,然后挂个12864的液晶就可以了

电流采样的话,要求不高就用个无感电阻做采样好了,不行么就整个电流传感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