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锂电池是否带短路保护?我的一短路就烧保护板

楼主(2009-10-31):
我手上有一些锂电池,就是MP3播放器中的电池,有铝塑包的和不锈钢壳的,每颗电池是带保护板的。我在测电池电压或其它操作时,不小心短路了电池,结果发现电池电压马上就没有了。拆开一个坏的看,电芯还有电,经过保护板就没有了。我猜是保护板里的场效应管烧了。

保护板上有一颗保护控制IC和一个场效应管。我看了锂电池保护电路的芯片手册,似乎它对电池过压和过流都有保护。保护时场效应管断开,但是应该可以恢复。

用过锂电池的朋友,有谁知道锂电池是否带可以恢复的短路保护?还是保护板质量太差。

网友:
我猜是保护板里的场效应管烧了。
-------你猜的不对,电池和保护板都没有烧坏。

网友:
保护板截止了
充一下电就解锁了

网友:
这就是保护板的作用  一般充一下电就好了

网友:
狂晕,你都短路了还要保护板怎么保护?这不就是保护了嘛!

网友:
如果MOSFET烧了,大多数情况下是短路状态.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试着充电1个多小时,没有恢复。

不过大家说的道理好像是对的。下次再试。

网友:
短路是经常的事,可是只要充一秒钟的电,就好了。
象你这种情况从来没遇到。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kingofkings 于:2009-11-09,14:14:37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0]AVR32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1026]开源充电器设计活动(已完成)

网友(2009-12-18):
我有款能防锂电池反接的锂电充电管理IC,不知道能不能帮到大家   QQ327234446 电话15811816496

网友(2010-04-15):
我们这段短路保护是软件控制MOS的开关来保护,当然中间还是会有些其他电路,原理就是这样。我们做实验的时候MOS集成烧,效果一般就是短路了。而不是断路。

楼主:
再次谢谢大家。
过了几个月以后终于有答案了:
那一些锂电池都是从赛格市场买的,全部都有一短路就烧保护板的问题,并且烧坏了不可以恢复。
新买的电池,是从生产厂家直接买来的,短路保护正常:短路撤销以后,即使不充电,过很短的时间,输出电压会重新恢复。2楼、3楼、7楼正解。

网友:
我都把电池 拿来,直接把 正负极 短接在一起,都不烧。我为这个问题也是找了老长原因,曾经也在本坛发过贴子寻找帮助,最后自己找到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