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显示器修理帮助

楼主(2009-10-31):
我家一台FP19G+明基液晶坏了,故障现象是:显示移动画面频率很慢,就像慢动作一样,需要好几秒才能恢复。
本来在3年保修还有半个多月,拿到维修店,说是屏的问题,出了一年的保修期。原来那里只能更换电源板,液晶屏和驱动主板是通过软PCB连接死的。他们就说是屏的问题,直接建议我不要修了,去买新的吧 。              哈哈 这下没了脾气。
回到家自己动手拆开看看,主板上有2块大片,一。51内核的单片机 二。型号为TSU57AK-LF的驱动芯片
哈哈 懂行的朋友们我的液晶还有救命,请指点一下,帮我出出主意。(我的想法 故障点是不是在液晶驱动芯片上,但找不到资料也不清楚其需要编程代码)

楼主:
哈哈 自己不顶要沉啦! 请懂行的朋友点拨一下!

网友:
去电子市场换个驱动板,看看是不是面板坏了,不是的就好办了,换一个通用的驱动板

楼主:
还是能显示的啊 只是有时延,鼠标移动式套虚隐的轨迹,需要5-6-秒后才显示正常,驱动板是用柔性PCB焊牢的,能有通用的吗?

网友:
明基显示器是比较烂啊~~

我几年前花二千来个大洋买的FP71G+,三年不到坏了两次,电源坏~~~上次按键又失效,有个按键一直处于按下阶段,。。。

楼主的问题可能比较严重~~不懂,也帮顶一下;

网友:
明基的售后不负责任的
我的FP737S背光亮一下就灭,还有显示抖动,然后花屏

去售后,售后说是LCD面板坏了,要换坏新面板,花500+,那个时候500+都快可以买台新显示器了,不忍心修

后来去卖场明基店,老板说拿他那边修就成,结果在赛博的维修店里花200块钱搞定了。而且,LCD面板没有坏,显示控制板坏了,电源板的升压电路坏了。换了块显示控制板,电源板上换了几个驱动管就修好了。

网友:
我以为又是和我一样过一年保黑屏!现在见到benq就绕着走!呵呵

网友:
明基不只是显示器垃圾,很多周边都很垃圾。比如光驱,寿命极低,用不了几次保证读不出盘,包括正版的

楼主:
哈哈 谢谢回复! 驱动板和液晶焊死了一起,这种设计无语,如果LCD驱动芯片无需代码的话,只能自己换块试试,看看能否救活。

网友:
我的一台原装明基光驱,就是用了两年左右,能读出盘,但读不完..   当时有此数据不见了,还到处找,超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