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如何在电路上实现ISP下载和SPI器件不会相互干扰呢?除了用跳线。

楼主(2009-10-31):
在板子上用了SPI接口的贴片器件,MCU也是贴片的,请问题该如何在硬件上实现ISP和SPI相互不影响呢?先谢谢了!

网友:
下载线直接接到MCU的下载口,MCU的SPI口跟SPI器件间串电阻,如1K

网友:
汗,指名道姓的,下次不回答了

楼主:
不好意思楼上,谢谢你的回答!因为这版块是马老师专栏,所以问题首先是问题马老师了。

楼主:
自己该打!马老师书上都说了,以前竟然没看到!今天特意看了这章,找到了。看书还是不仔细。但为什么是3k呢?这数据怎么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