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431于78l05 选型

楼主(2009-10-31):
这两个芯片长的差不多 价格差不多 输出电流也差不多啊。。。

我要用电池做个东西 里面包含了个16位的ads1100 以供电电源作为参考电压。。   如果单片机和 ad 运放都用tl431行么? 干扰会大么~? 还是应该78l05给单片机运放供电 然后ad单独用tl431

还有个额外的问题就是 一般仪器的温漂问题怎么解决ne~?  打算用3296 100ppm per c 的温漂系数貌似不错也。。
但是ad的温漂貌似达到mv级别了  这个需要补偿下么~?

第一次给老师做项目。。。没经验 来这问问~~

网友:
晕!两个很不同的IC

网友:
先问问老师怎么说

网友:
TL431做16位的参考电压是不行的,目前我在测试,发现市面上的带隙基准里面数TL431性能最差。温漂很多都超50PPM/度

楼主可以试试MC1403U电压基准,5V供电,输出2。5V,我正在测试的一片温漂达到惊人的2PPM/度。

网友:
确实。
1403如此好?陶封的?

网友:
问题是1403多少钱,431多少钱,不能光看性能,还需要看价格。

网友:
是陶封的,新的不好找,拆机的才8毛钱一个。数据手册上说是20PPM/度,比较保守,陶封实测温漂非常非常小,优于AD587,我打算把它用在我正要做的4位半表头上做基准

网友:
431不超过1毛5

网友:
大多数国产电源用的都是431,而且电路图都是一份。

手上正好有块陶封1403。

网友:
我手头有一块测出来很好,前几天又买了40多块,准备一起测下,如果都有我第一块那么好,这东西绝对超值。性能直逼MAX6350这些昂贵基准。

网友:
jj 你的 4 位半打算用 7135 吗?正好我手头上也有 7135,你打算做板的话我又可以偷懒了 :)

另外 MAX6350 这些基准实际上可以做到更好,但为了获得精确到 0.001V 的电压而用激光修正了内部的分压电阻,所以我们看起来温度系数很大,这都是电阻惹的祸 :(

至于 MC1403,我看了安森美、ST、仙童等的 Datasheet,Line/Load Regulation 都比较糟糕,噪音什么的更是只字未提,这大约就是不如 MAX6350 的地方吧 :D 手册上给出的温度系数本身就并不大,你用的又是陶封。不过由此看来 TL431 确实还是比较糟糕的就是了。

jj 你不妨用 NPLC=1 NIDG=6 看看 MC1403 的噪音如何?或者仿效老大找颗好运放做一个 1000 倍放大器,用示波器看噪音。

网友:
jj3055又要做好东西了

网友:
是的,我的4块7135囤积几年了,等有空就去做个玩玩,不过套件是不出了,搞成品套件太累了,PCB和关键元件可以提供一点

网友:
LT新出的LT6655很不错,2PPM的温漂和低至0.25PPM的噪声
而且不是恒温的,如果搞个恒温槽,性能全面超LM399的
不过它的价格也逼近LM399了,呵呵

网友:
7135手册上电路的基准好像就是MC1403,陶封的肯定比TL431好。
有些精度要求不高的用TL431不错,没有比它更便宜和好买的了

网友(2010-02-04):
0.1元买了一把拆机的TL431挑着用,感觉还不错,十分之一的淘汰率。绝对是穷人的基准源,有钱人当然看不上它了。哈哈,不要价格歧视哦。

网友(2010-09-23):
MC1403,便宜且精度不错的基准源,记号一下……

网友:
貌似市场上只有塑封的MC1403,不知道这种塑封的比陶瓷的能差多少,如果差不多的话就买两片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句话对我太有用了,正为寻找廉价参考电压芯片而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