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COM300怎么结束透传?透传时单片机程序流程是怎样的?

楼主(2009-10-31):
SIMCOM300怎么结束透传?
连续输入+++不会结束,会发送出去,难道只有服务器端踢掉?搜了很久,实在找不到,请用过的朋友告知一下,先谢谢了。

透传时单片机程序流程是怎样的?
我想了两个:
1、每字节传输,收到模块返回的数据就直接转给下面,这样很方便,但是双方通讯速率不一样时还是需要缓冲区,如果单片机到下面需要校验位,模块和单片机之间不需要校验位也需要缓冲区。
2、逐句传输,模块每次发送定长数据,或指定数据长度,单片机缓存后再发给下面,这种时效性好像不好。
不知道这两种方法对不对,请朋友们指点用哪个好一点或其他思路。

网友:
+++ 转到命令模式,貌似还有种硬件的方式吧,拉高或者低DTR什么的,

楼主:
DTR是控制休眠,说不定有这个作用,文档里没有提到,下午试试,实在不行得打电话问希姆了

网友:
Ctrl+Z试试

楼主:
透传模式,不是手动发送模式,已解决,谢谢苹果猫光顾,看到你的热情带动了大家决定加入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