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v到+3.3的转换用什么方式好

楼主(2009-10-31):
-48v的通讯电源,转成+3.3v供给控制芯片
或者说把48v转成-3.3?
用什么方式好呢
查过LM2596HV的datasheet,有负电压接法,但不知是否可行
或者用LM2596HV先降到+3.3,然后用34063转?

楼主:
研究好几天了,还是没结果
继续求助-48升压到+3.3的方法
越简单越好,电流只需要驱动一个控制芯片,10ma就够用

网友:
个人感觉,还不如把0降压到-44.7好弄。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
你的想法我也考虑过,但-48v要求的电流比较大,至少要有0.5A,也就是要24W,我要用-3.3降下去的话,输入电流是很恐怖的

我原来考虑用LM2575HV先升到-5v,然后用34063之类通用芯片转到+3.3v
不过这个实在是太麻烦了,电路上太复杂

因为+3.3v芯片只需要5mA的电流,能输出20mA怎么也富余了,用两个芯片转来转去也实在太麻烦

有没有办法用三极管做个简单的升压开关电源

网友:
【F.H.】LM2576电源翻转电路(稳定版)(工作原理在protel图里)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1102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fHimemhacker&bbs_id=9999

楼主:
搞定,就用楼上的方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