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1重映射后不正常!

楼主(2009-10-31):
DX,我使用STM32的SPI1时,直接用PA5\PA6\PA7正常,但是改用重映射为PB3,PB4,和PB5后就是不正常了
使用示波器测试波形,PA5,PA7都有,PB5有,PB3和PB4没有,谁知道怎么回事啊?参考STM32官方手册,SPI1不能
重映射和I2C1一起用,我也关掉I2C1的时钟了,还是不行!

网友:
需要打开AFIO的时钟。

楼主:
DX:我打开了AFIO时钟,同时用JLINK看AFIO寄存器,SPI1确实显示已经Remap了,但是还是不行啊!谢谢!

楼主:
其他TX没有对SPI1重映射过吗?非常着急请大家帮我谢谢!~

网友:
GPIO脚配置了复用模式了吗?

楼主:
to:yugen,当然对GPIO配置了复用,具体程序如下:
void SPI_FLASH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1 and GPIO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_CS | 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SPI1口重映射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PI1,ENABLE);

  /* Configure SPI1 pin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PB4外部已经加10kb电阻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I/O for Flash Chip select ,PD2*/
  GPIO_SetBits(GPIO_CS, GPIO_Pin_CS);//置为高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_CS, &GPIO_InitStructure);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high */
  SPI_FLASH_CS_HIGH();

  /* SPI1 configuration */
        SPI_Cmd(SPI1, DISABLE); //必须要有才能改变MOD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1  */
  SPI_Cmd(SPI1, ENABLE);
}

网友:
由Datasheet可知,PB3,PB4同时也是SPI3,TIM2,TIM3,TRACE,I2C1这些外设的引脚,这些外设也要关闭或重映射。

楼主:
to yugen:具体应该如何实现呢?我对SPI1重映射后没有使能TIM3和TIM2,只使能了SPI1,TIM3和TIM2都是在其基本功能使能的,TIM2用了PA0,PA1,PA2,TIM3用了PB0,PB1,TIM4用了PB6,PB7。至于关闭JTAG,我倒是使用了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 GPIO_Remap_SPI1,ENABLE)这个函数,也不行。

网友:
试试这样:
使用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测试时把这几个脚上的其他外设全部关闭(除了SWD),这样只测试SPI1映射。
Jlink使用SW方式进行调试。

楼主:
SPI1重映射也要使用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PI1,ENABLE)啊?您的意思是不重映射吗?我使用了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 GPIO_Remap_SPI1,ENABLE)这个函数,就是SPI1重映射,同时关闭JTAG啊!这样用我试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顶下 请高手帮忙,我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的。原来的SPI1可用,想用8路AD采集数据时,需要映射SPI1了,结果就是不能用。
原来的程序改成 SPI2也不能正常使用,搞晕了。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PI1,ENABLE);

网友(2010-05-08):
到底能不能用啊,搞死人了

网友A(2014-10-20):
亲测,OK
把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 GPIO_Remap_SPI1,ENABLE);
改成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PI1, ENABLE);

网友(2014-12-17):
用了“qingaixww”的方法,或另用SWJ_CFG[2:0]=100,我的spi1映射成功可以和AVR单片机通信了,感谢。

网友(2015-06-15):
编辑原因,重复下一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测,OK
把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 GPIO_Remap_SPI1,ENABLE);
改成    GPIO_Pi ...

我靠,每次遇到难题到阿莫这都能解决,牛逼

网友(2017-02-08):
感謝“qingaixww”的方法,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