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下这个电池串充均衡电路

楼主(2009-10-31):
上面的图是一个对四节电池进行充电放电均衡的电路,CD4052是用于选择四路电压中的一路输入单片机进行采样,这样通过四次采样,再通过单片机计算,就可以得到每节电池上的电压值。CD4052的另一个作用是将单片机的信号输入到四个晶体管之一,以实现分流,当过充或过放时,能够使开通或判断三极管,从而实现保护。
请问这个电路有什么缺点呢?
谢谢大家了

网友:
看不懂,充电电流回路?

楼主:
回楼上:
这个只是充电电路的一部分,这部分电路专门用于电流的均衡。
比如说在充电过程中,电流从电池的正极流向负极(图中为从上至下),当有某一节电池出现过充时,这时可通过单片机采样看到,这样的话由单片机给出控制信号,控制三极管的导通,从而减小电池的充电电流。

图中CONTROL  AD  C0 C1  C2都是接到单片机端口上的。

网友:
CD4051的供电是多少V啊?

楼主:
回楼上:CD4052的电源端连至最上端电池正极。如果是四节NiMH,则CD4052供电电压可到4*1.5V=6V

网友:
那驱动应该没有问题,
原理上看,象是正确的,

楼主:
TO LS:
那这么说就只要计算分流晶体管上的功率电阻应该取多大了?请问您有经验吗?一般电流均衡时,晶体管分流一般分得的比例应该为电池电流的多少呢?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三极管工作在什么状态?

楼主:
TO LS:
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根据单片机给出的信号确定其饱和还是截止。

网友:
开关状态怎么去均流?三极管一打开电池就对三极管放电了。

网友:
这图没什么问题吧 以前看到的均衡电路和这差不多!
这样的电路 效果的好还关键是软件

楼主:
TO ckvlhf:
不是均流,是为了防止四节电池中的某一节过充,通过并联三极管分流使得充电电流减小

网友:
可不可以某一节充满了就断开它呢?

网友:
【12楼】 coody

2N个MOS管当开关就可以了,N为电池数目。
好些镍电的充电器就是这样设计的,这样的话电源效率高些,不必每节都搞成独立低压充了。

楼主:
请问ckvlhf有相关的电路图吗?(2N个MOS管的)

网友:
假设(仅仅是假设)电路没有问题,若BT1和BT3同时需要“分流”怎么办?

网友:
【14楼】 ECOOK
每个电池上并个MOS,再串个MOS然后再接后面的电池,后面的电池同样这么处理。通过这几个MOS的开关组合就能把任意位置的任意节电池接入电路。
这不是平衡重电路,没有分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