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旋测微器的消回差原理,我始终没想通,谢谢.

楼主(2009-10-31):
螺旋测微器只是一副螺丝螺母,转动灵活却没有回差,如果用这种丝杠螺母做雕刻机不是挺好的吗.

网友:
螺旋测微器的螺距是很小的,而且不能受力太大不然会坏

网友:
螺旋测微器用多了会有间隙的,就要校了。
它是精密量具,不是用来传动的。

楼主:
我的本意是它的这种结构如何做到无回差,可否用相似的结构加工出无回差的丝杠螺母

网友:
螺旋测微器为什么要消回差?测量过程只向一个方向旋转,回差再大也无所谓

网友:
不可能没有回差,只是回差大小而已,加工精度决定之。

网友:
转的时候不能直接转大头。要转那个小的,不会加太大压力。不然就搞坏了。

楼主:
我刚刚特意测量了一下,把测微器夹到工作台面上,用杠杆式百分表没测量到回差,前进一格与后退一格的话百分表也是显示一格,如果说有回差的话也是小于0.01MM,如果丝杠的回差能控制到0.01以下的话我想还是可以接受的.按道理应该可以加工出回差小于0.01MM的普通丝杠螺母.

网友:
楼上不懂得敢空位 只能进不能退 要退就退多点再进

网友:
千分尺是测量设备, 不是传动设备.
你要让千分尺吃丝杠那个劲, 准坏. 你做出这么精密的丝杠螺母来的话估计用一两天也就磨出回差来了.

网友:
好象是加了个很小的预应力来消除的,传动有比较大的力,就不合适

网友:
拆开来看一下

楼主:
拆开看过了,没发现任何消回差的机构,但是就是拧进拧出很顺,感觉不到间隙,实测用杠杠式百分表也观察不到间隙.

网友:
加工螺纹的时候内外螺纹不按标准尺寸加工,比如丝顶高一些,然后又能拧进去,这样就没有回差了。

【9楼】 sunzx
积分:203
派别:
来自:
千分尺是测量设备, 不是传动设备.
你要让千分尺吃丝杠那个劲, 准坏. 你做出这么精密的丝杠螺母来的话估计用一两天也就磨出回差来了.

----------------------------------------------------------------------
我觉得这就是答案,别研究了。

------------------------------------------------------------------

木螺钉“第一次” “进入” 木头的 “身体”里面,也没有回差。
拧的时间长了,“第n次”“进入”木头的“身体”里面,就有回差了……呵呵,这个可以慢慢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