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vision AVR Version2.03.3版本怎么不支持之前的版本

楼主(2009-10-31):
马老师好!各位好!
我今天下载了一个此版本的Codevison AVR,打开旧版本的工程文件修改源程序编译通过后,然后用AVR studio打开后怎么还是修改之前的文件无法更新。
请教各位高手指点,如何才能更新!

网友:
同样的问提,我最后不得把程序删了部分,在重写,方可。

楼主:
请教1楼,具体删那部分!如果重新建立工程很麻烦,而且这个2.03.3版本调试的时候,在AVR studio环境里面只能把变量写在一个C文件里面才能看到变量的值,如果把变量写在单独一个文件中,然后用include 在调试的时候看不到变量的值,显示not in scope

楼主:
有谁用过这个新版本的请讲解一下,为啥把全局变量放在一个文件里面,然后在要使用的文件里面用#include "wenjian.h",在AVR studio里面调试的时候就看不到变量的值,显示的是not in scope,用以前的版本就可以。谢谢!
请马老师帮我看一下!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