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protel中DB25的封装和实际的有冲突

楼主(2009-10-31):
新手,学cpld。本着把DIY进行到底的业余爱好者精神,自制并口byteblaster。
布线。。。制板。。。打孔。。。
安装时发现--------------

而实际的并口:

如果真不一样的话,我那块双面板就报废了。。。

楼主:
而且都是公头

网友:
作一根转接线把点跳回来不就可以了?

楼主:
【3楼】 j805 寄存器 作一根转接线把点跳回来不就可以了?
看来只有这样了。
早知道就直接用洞洞板了。

网友:
我前两天作DB15双排的封装,也是图省事直接用的dxp自带的库,没核实,结果做出来发现孔的位置错位了,结果DB15和DB9的位置前后不一致,没对齐,相当恶心……

网友:
伙计们,DB25BSM是母头!!!!

网友:
只能怪LZ不细心,protel有两种封装:DB25SSM和DB25BSM

网友:
这个不能怨PROTEL

楼主:
晕!
原来DB25BSM不是db25bs-male啊-。-|||
那么DB25BSM和DB25SSM中的B和S是什么的缩写啊?

网友:
分公头母头,封装外形上可以看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