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五相步进驱动器接口定义?芯片是PMM8714PT

楼主(2009-10-31):
坛上各位高手,小弟淘了多个东方五相PH系列电机和多块驱动板,欲做雕刻机,朋友说是从工控设备拆下的,该驱动板共有八个接口,请看图请问板上的CD,CW ,CWW,CK,DIR,FREE,分别代表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
我在网上搜索了很久,也只弄明白了FREE是使能输入,DIR是方向输入,CW ,CWW好像是脉冲输入,CD,,CK到底是什么,希望高手说说?另,该驱动板用的是PMM8714PT

网友:
CW正转脉冲,CCW反转脉冲,CK脉冲输入,DIR方向信号,FREE脱机信号,因该是一块可单双脉冲输入的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