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51单片机实现在工作单位用手机控制开关自己家的空调???

楼主(2009-10-31):
天气渐凉 突发奇想  下班后进家就是暖和的多好  如果用51单片机的话可以实现吗

网友:
最简单的是用DTMF和电话,复杂点的用GPRS,再复杂点的用网络。。。

网友:
搞个定时插座最简单,复杂的搞PLC! :)

网友:
做个电话远程控制,最切合实际.

网友:
给家里老婆打个电话说:我要下班了,请把空调打开。

网友:
只要上位机能联网,做个和上位机的串口通讯就可以了

如果有兴趣甚至可以把上位机服务做成WAP的。。。 直接手机操作。。。

网友:
ethernet, router, ddns, mcu web server, infrared

网友:
我现在就以做这个为目标,采用的就是DTMT+红外的思路,只是新手,前路艰难啊!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我做的是用旧西门子手机3508连接51单片机,通过接收短信息,AT指令解码来控制电器的开关。一般情况下都是正常工作,从短信发出到收到短信后动作,延时在1分钟之内。但是如果移动网络拥堵,短信息延时很久没收到的话就控制不了了。这点没办法解决。

网友(2010-04-24):
回复 网友A:

h呵呵   有想法        老婆在家里就不要开了嘛?

网友:
一个特殊一点的电话机(信控机),我家很早就用过。
可以通话、安防报警,远程(公共电话网)控制家电。

网友:
GSM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
可以,只要你家里有个手机就好了。短信发出,家里手机收到短信,旁边做过声控开关,接收到声音,继电器上电,空调开启!

网友:
装置隔音要好。不然勿动作,哈哈!

网友:
如果想买现成或DIY的,参考这个吧
http://www.xie-gang.com/DHKT.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