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玩LM1875,有图。

楼主(2009-10-31):
认识LM1875是1997年的事了,当时受《电子报》《无线电》等的众多文章的影响,头脑发热,跑到民族商场买了2颗LM1875和一张空的PCB板以及一堆所谓的“发烧”级的电阻电容,从同学那里抢了一个坏的功放壳,开始我的“发烧”之旅。
时至今日,对音响也稍有涉足,依然为这颗小小的IC发出的声音所震撼,于是,有了这一次的LM1875。
SCH,PCB的设计,自己完成,不再是去买现成的,反正按照DataSheet不会爆掉IC就是了。
废话少说,无图无真相,上图。
准备一堆零件。没有“发烧”级的零件,完全是随心所欲到处捡来随手装上去的。

由于仅打样了功放部分的PCB,因此,电源需要自己动手制作。以手头现有的条件,小米加步枪直接上了。这是焊好电源板的样子。电容是6800uF+2200uF

功放板装到散热器上的样子。
没有散热膏,先将就了,反正LM1875有热保护。
除了输入的电容稍好外,其他都是普通的零件。晕了,找不到容量更大的输入电容,用AP扫频响曲线-3dB点在48Hz。好在我的音箱喇叭是5寸的,先将就了。
板上有个1/4W的电阻,因为测转换速率时原来的输出端得0805的4.7欧姆电阻受不了阵亡了,临时找了一个1/4W的电阻焊上去。

这是全部装好的样子。好歹也有声音了,花了2个多小时,累死了。
先装了一个声道。变压器是别人送的。尺寸76*42mm,功率按经验大约可能估计或许会有60W吧。输出电压整流后有26V左右。

我用的音箱。牌子是“MONITOR AUDIO”。原来是配有功放的,使用的是TDA7377。先挪用听一下,顺便对比一下声音。
对比结果:推同一个音箱,自己做的LM1875比不上原配的功放。
原配的功放低音下潜不深,但是有力度感,自己做的LM1875下潜较深但散掉了。可能是应该把低频用滤波器再切得更陡一点比较好。
原配的功放人声较柔和,听多久都不会累。自己做的LM1875人声感觉好吵,口齿的气流声太明显了。听了10分钟勉强能继续忍受折磨。可能要把人声部分稍微用陷波器切掉一点才比较舒服。
当然,这些改进,那是要等我有时间再动手了。

发送完毕,发个帖子还是比较累啊。

楼主:
补上SCH。

修改原因:图片无法看到电阻电容。

网友:
终于有老乡了,我是1991年在民族商场买的1颗LM1875。。。。
当年只在民族商场和“和平商场”买零件,那年代非常缺零件的。。。

楼主:
当年买的时候,老板问我:“要进口的还是国产的”
我问他:“进口的和国产的有什么区别?”
“进口的12元一颗,国产的6块一颗”
“先拿来看一下”“咦,为什么你这个进口的脚不是尖的,我在那边看到的是尖的脚”
“国产的是尖脚,进口的是圆脚”
现在终于明白“国产的”就是TDA2030A。

网友:
楼主去把LM1875接成BTL看看,我以前玩把一个100W喇叭音圈活生生拉下来。那个才叫猛

LM1875比TDA2030好很多,但还是上不了档次!

网友:
还在南宁的顶一下,现在还是那几个人在民族卖零件。

楼主:
LM1875做BTL似乎会有相位的问题。除非用另外加OP处理处理声音倒相的部分,如果仅是像TDA2030A那样从正相得输出端衰减后送到反相段,那么声音会很模糊。功率大概会有60W左右吧。随之而来的是喇叭的阻抗匹配问题。如果还继续用4欧姆的喇叭,LM1875会发热得厉害。
由于仅供娱乐,因此没有考虑“档次”。
下一步的目标可能是TI的TEA5706,原因是它内部有音量及7段的EQ可以调节。有用过的朋友欢迎交流。

网友:
在南宁乡下的顶一下!

网友:
输入耦合耐压高了点儿。
4.7的电阻功率小了点儿。

楼主:
输入电容实测DF值是0.013,普通的电解比 这个大得多,
如果不是听高音很丰富的音乐,1/4W的电阻已经足够。

网友:
LZ的LM1875显然是国产的。假货

网友:
前几天我也棚搭了1875的gc电路,觉得还不错

网友(2010-03-17):
楼主好样的,学习一下

网友:
为毛就接一个喇叭,试下单4766BTL形式的。

网友:
顶一个~~~终于看到了 一个老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敢问阁下是西乡塘哪的?

网友(2012-12-23):
楼主对功放入门有什么好介绍,lm1875很多假货啊,有没有其他简单的芯片介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