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4432的距离问题

楼主(2009-10-31):
正在用一个新华龙的Si4432的模块,距离很不理想,我想问问有什么寄存器的配置会关系到距离,我想在原模块上尽量让距离远些,然后自己画板。。。。。。现在配置434M,2.4kbps,20DBM,实际有多少没测过,总结一下,就是想问问,有什么寄存器的配置会关系的距离???谢谢大家

网友:
数据传输速率,前导码的长度,数据白化,发射功率,这些相关的寄存器都能影响传输距离。

还有这个电路是要做阻抗匹配的,必须要看原模块是按照哪个频率来做,不能偏离太远。

网友:
射频匹配参数的不同也会有很大的问题。

网友:
做出来的可以把初始化程序给我参考一下吗,我的数据发送不出去,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的邮箱是li_hong_shi@126.com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