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照着《深入浅出AVR》m48溶丝配置方法,用avrfigther软件配置溶丝,晶体不起振求解。

楼主(2009-10-31):
买了块小实验板,搭载mega48的芯片,照着《深入浅出AVR》m48溶丝配置方法,用avr fighter配置了外部晶振溶丝后晶体不起振什么原因?

晶振是8m的,溶丝设置为低位7F,高位DF,扩展位FF。刚配置完溶丝就卡死了,怎么调都没用,程序也写不进去了,万用表测了晶体两端电压位3.22V。配置界面如下

网友:
你检查过外部晶振是否起震么?
电容多少应该是22pf左右。请给出详细信息。

楼主:
已解决,查来查去原来是实验板本身的问题,PB口引出了指示用led,写溶丝时跳线帽没有拔除,导致干扰。还是谢谢傻孩子
的关注,书写得很符合我等初学小白的口味,赞一下。

网友:
^_^ 不客气。初学者才是我最大的客户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