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39I通信模块命令发送问题

楼主(2009-10-31):
经过N多次实验发现

给mc39i发送命令时 如果是正确指令开始的 马上回显发送的指令 即时指令后跟错误的东西也会回显 直道键入回车键 返回执行结果 ok 或则 error 或者no carrier

不知道我这么说对不对 请各位前辈大虾 指导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模块会做一个基本的判断,因为AT指令都是以AT开头的,所以对于非AT开头的输入,有个基本的过滤,这样减少了命令解释部分的工作量。所以有些错误格式的命令不会被接收,到达不了命令解释部分,而回显正是命令解释部分做的工作,错误的指令自然不会回显。但是回显和指令错误又不是一回事,楼主试试ATE0和ATE1指令。

楼主:
谢谢两位老大指导

现在已经可以读短信和设置参数了

但是又出现了新问题呵呵

时间稍微一长 就无法通信 好像死机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