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模块 串口调试助手调试,总是报错,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2009-10-31):
刚买了一个TC35模块,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输入的指令如下:
AT+CMGS="+8613512429695"
AT+CSCA="+8613800220500"
AT+CMGF=1
GsmTest

模特率为9600,用串口发给模块之后总是报错,不能发送;由于我是新手,可能问题有点幼稚,还请海涵,不吝赐教啊,谢谢~~~

楼主:
还是截个图吧~~~~:

网友:
两条指令间要有一定的时间间隔

楼主:
楼上说的已经试过,还是不行啊~~~

楼主:
还有,我看问题出在输入内容后的结尾上,应该是以ctrl+z结尾,是在程序中实现,还是在串口调试工具中就能实现如何实现?

网友:
是一个键头样的显示,打不上去,自己找了复制上去

网友:
换个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直接键盘输入ctrl+z试试吧

楼主:
感谢大家的解惑,问题已解决,在发送最后一条短信内容的指令后,接着再以十六进制发送“1A”作为结束符就可以了~~

Appcat  其实我也想用超级终端的,但是以前没接触过这个东西,不知如何使用,还望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