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出现“456”问题

楼主(2009-11-01):
故障如下图所示,烧的是官网的BrushLess-Ctrl_MEGA8_V0_41_10A.hex,连接电机通点后电机抖动一下后,红色LED持续的闪烁6次。用MK TOOL看返回是456。

456故障 (原文件名:cw.JPG)

按给出结果查找原因:
Firmware meldet: "456."
Hier liegt ein Problem mit der Strommessung am Shunt vor. Evtl sind C8 oder R11 nicht fest oder defekt, wobei ersteres wahrscheinlicher ist. Auch wenns fest und sicher aussieht, einfach nochmal nachglühen.
Hinweis: Meldungen, wie "456." oder Teile davon können auch auftreten, wenn die Referenzspannung kalte Lötstellen aufweist. Also auch einmal R32 und C11 prüfen.
检查了几个电阻电容也没发现问题。

由于MEGA8无法调试,分析源程序应该是停止在main.c的MotorTon()函数的 if(anz) while(1) RotBlink(anz);  // bei Kurzschluss nicht starten
此问题折腾了我一晚了,实在没办法解决,特请各位大虾帮忙看看。多谢

楼主:
终于搞顶~!总结一下。
原来是Q4 MOS管坏了,最开始的时候用的是AVR ISP MKII直接下载程序而不是用德国的串口调试工具,一烧完后导致Q1 MOS管爆,分析原因为上下臂直接导通导致上臂MOS管爆,当时由于查看表面只更换了上臂MOS管,所以导致出现如上错误,更换后,故障排除。下一步要进一步分析源代码,感觉还可以加入更多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