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 GPIO问题求助!

楼主(2009-11-01):
TMS320F280* GPIO问题求助!
         本人要驱动一块液晶,需要并行传输数据GPIOA0~23,GPIOA高8位需要控制CLK EN SYNC等信号。而280*只有两组IO口GPA和GPB。现在需要在GPIOA0~23上同步输出数据,但又不能影响其他的位状态!而CCS环境下TI例程提供GPIO位操作.bit和整组操作.all,现在要24位整组操作,该如何搞呢!请大侠出招!谢谢!

网友:
我用过TMS320F2812的驱动过12864,不过我采用的外部接口模块(XINTF),把数据放在数据总线上,通过CPLD再传给12864;控制线直接采用位操作就可以了。

楼主:
呵呵 !应该可以直接驱动的吧!

网友:
可以直接驱动的,我就是用2808直接驱动12864的LCD

网友:
呵呵,当然可以啦,首先,得要看你的电路的扩展性能和功能设计了,你要单纯的用GPIO口来驱动12864用,用DSP太浪费了吧;其次,要看你的电路设计了,2812是标准3.3V的,输出一律是3.3V,输入不的超过5V,为了更好的与不同厂家的12864配合用,直接驱动恐怕不是好的方法,当然不知楼上的几位电路怎么设计的了;

网友:
不需要同步输出数据吧?只要在控制信号有效期间保持数据不变化就可以了

网友(2010-01-24):
我在学28027,也碰到这个问题了,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