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的FFT算法,求有经验的高手

楼主(2009-11-01):
我最近要做一个将信号放大AD采集信号后,做FFT测出频率,再做逆FFT测幅值的一个项目,请问我是直接用FPGA实现,还是用DSP实现呢?

网友:
推荐使用xilinx的fpga,可以直接使用matlab进行算法的实现,然后导入fpga中.

网友:
请问楼上的办法具备实用性吗?

一般实际工程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xilinx altera 多可以的

楼主:
这样 我去查查 多谢!

楼主:
还有个问题 因为单位用的都是Altera的,所以用xilinx可能不太方便,还有其他办法么?多谢!

网友:
应该直接由ip核可以用的,你不妨搜搜

楼主:
恩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altera  的也可以吧。。。

楼主:
这两天了解 altera也可以了~~~~的确是~~~大家能不能帮忙推荐一款价位不高1万到两万逻辑门的,带ip核的fpga呢?多谢!!!

网友:
ip核是在软件里面的,不过貌似使用这些ip核,最好准备个10k左右逻辑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