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fine F_CPU 1000000UL,其中UL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2009-11-01):
在winavr的delay.h头文件中,要求我们要定义F_CPU,不定义则取默认的1MHZ,在_delay_ms()函数中直接拿“1000000UL”来运算,UL是一种记数法吗?还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定义了F_CPU,是否在我们的运算中也可以直接拿这个“F_CPU”即“1000000UL”来使用?谢谢!
# define F_CPU 1000000UL
void _delay_ms(double __ms)
{
        uint16_t __ticks;
        double __tmp = ((F_CPU) / 4e3) * __ms;
        if (__tmp < 1.0)
                __ticks = 1;
        else if (__tmp > 65535)
        {
                //        __ticks = requested delay in 1/10 ms
                __ticks = (uint16_t) (__ms * 10.0);
                while(__ticks)
                {
                        // wait 1/10 ms
                        _delay_loop_2(((F_CPU) / 4e3) / 10);
                        __ticks --;
                }
                return;
        }
        else
                __ticks = (uint16_t)__tmp;
        _delay_loop_2(__ticks);
}

楼主:
多谢LS的两位
1.那么在程序中也是可以直接拿这个F_CPU进行运算了?
2.同理我定义一个
#define val 5UL
那么val也会变成unsigned long 了吗?

网友:
貌似这个仅仅对常数有效……

楼主:
TO 【4楼】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不知道8000000L这样是不是就是定义long 8000000呢?呵呵

网友:
关于子面值整型常量,C语言标准有明确规定。

10000UL   类型是unsigned long

10000     类型是int

假定int是16位,long是32位

unsigned long x;

x=10000UL*10000UL;  //结果x的值是100000000
x=10000*10000;      //结果x的值是4294959360

x=1UL<<16;          //结果x的值是65536
x=1<<16;            //结果x的值是0

楼主:
多谢LS的!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这个定义?我碰到的C语言的书都没有讲到这些简写的类型。

网友(2011-04-22):
刚好看到,学习了。呵呵

网友:
直接在MAKEFILE里面填入主频值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