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的飞行高度老是变化得比较大?大家的是不是这样啊?

楼主(2009-11-01):
不要讲用电池飞了,在室内用电源试飞时,油门固定不动,四轴前后,左右漂移比较少,只要作小小的调整就可以,但高度不行,就算油门不动,高度还是比较难不动,缓慢地忽上忽下,油门不动的情况下,高可以离地二米,低可以变得差不多碰地,这是什么原因?如果作前后,左右移动的话,高度就更加容易变了,要想基本保持高度,在某一范围内基本上要十分熟练地,预见性地适当调整油门才能实现,但我飞到现在都不行,前后,左右控制可以很轻松,但上下,确实不行,比较难掌控,大家的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
把YAW轴的I系数调小点试试。

网友:
【楼主位】 epwwm
首先先确定是否一定打开高度保持

如果已经打开高度保持,有们不动飞机时上时下, 你要察看一下height的PID参数。
建议到一个开阔的空间测试。
先关掉高度保持, 飞到一定高度,打开高度保持,缓慢加油门到最大, 你会看到飞机先上升一下然后慢慢回落, 并保持附近范围升降。调整参数到最佳,基本能达到没有干扰不动,有干扰快速修正,震动次数不多。

如果你没有打开高度保持, 那么这个情况应该与马达,螺旋桨的配搭有关。 证明马达和螺旋桨的配搭并不是最佳的。不是运行在最大效率的状态。 油门与转速的曲线并不线性。 举个例子, 就算是航模直升机,也不是油门不动,飞机就不升降。 只不过人家配合得好,相对线性一些,感觉不明显。 也正如开车,算你档位不变, 也不是油门与速度(或者扭力)成正比得。

【1楼】 hn_ny_dxs 夏风
这个和yaw无关

YAW的意思是偏航,也就是z轴的旋转

网友:
【2楼】 RickyZhou

Yaw 轴的I 系数在影响着pitch、 roll的两组桨转速,MK的代码里已对其做了专门的弱化处理,同时为了弥补弱化的I,特意加大P 系数。我的四轴代码里对这个I 系数做了更多的弱化,飞行中高度不会起伏。如果不弱化I,就会象LZ的现象一样。

PS: 我的四轴飞控上只有陀螺仪和加速计。

网友:
和Yaw 轴的I 系数设置确实关系很大的~

楼主:
我的高度保持功能估计是没有正常工作,打开和关闭好象没有什么差别,我再检查下这个原因。

马达我用的是新达2212 K930,桨我先后试过GWS1045三叶桨和GWS9050三叶桨,情况都是一样,高度不够稳定。不知算不算是配搭不合理,但好象很多朋友都是这个配搭的了。

经RickyZhou 提醒,也许是高度保持功能不正常引起的,回去拆除气压计试试

再试试改动下I参数。。

楼主:
仔细试飞了下,只要调整了机头方向,四轴基本上会整体下降高度,然后再缓慢上升,这明显是影响了pitch、 roll的两组桨转速然后引起升力减少,所以四轴会下降了。

网友:
所以正确的解释是Yaw 的I 系数过大所致,调小即可。

网友:
yaw应该有关系,正反桨的桨效不可能做到基本一致,而mk代码里关于沿着z轴自旋的控制原理是控制正反桨的桨速,输出功率,正桨提高a,反桨就降低a,原先设想的是a-a=0,但问题就出在两个a是程序里相等,实际到了桨上就要看具体情况了,因为有引力加速度的持续强力作用,正反桨的相异性极其容易在抑制自旋时通过高度不很稳定表现出来,大家都知道gws的三页反桨震动大些,震动是要消耗功的,单消耗功没事,谈谈但是这个震动对gier的陀螺影响就不是一点点了。我新开个贴吧,大家来讨论下。

楼主:
就是听有经验的TX讲过了,双叶桨的效率比三叶桨要高,但还没想过震动也会大,其实早就想换10寸的双叶桨了,正桨还好,但就是找不到反桨,那位TX能介绍下买十寸双叶反桨的地方吗?

网友:
这好像也是过调的一种表现,电机转速控制速度大于硬件执行速度时间,就会这样
如果姿态不晃,说明ROLL/PITCH轴参数合适,重点看YAW轴PI参数是否过大
曲线上看就是前后两电机,与左右两电机差速过大,并且差速在较大范围周期性波动。

楼主:
在室内仔细试飞了下,在高度变化时,明显可以感觉得电机的转速在变化,而油门没有动,可以确定,高度变化并不是油门的线性度引起,应该四轴四个电机在自动调整平衡,转速变化,引起升力在变动,从而高度也在变化。

粗略调整了下I参数,从180减少到160,试飞好象没有什么改善,再减少到120,感觉上还是好象变化不大,高度还是不稳定,时油门不动,只调整前后,左右,,四轴时而高可以1米多,时而几乎触地面,但整机飞行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