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一下我做的A轴。

楼主(2009-11-01):
一个客户做东西剩下的减速机,被我收了,买了个50卡盘,给自己的小雕做个A轴,嘿嘿,怎么样

小雕和A轴 (原文件名:DSCF0001.JPG)

A轴特写 (原文件名:DSCF0019.JPG)

张开爪牙 (原文件名:DSCF0020.JPG)

内部 (原文件名:DSCF0036.JPG)

背面 (原文件名:DSCF0038.JPG)

正面 (原文件名:DSCF0039.JPG)

网友:
LZ的机器做的很不错啊,你的步进电机的固定方式也很特别啊,上个特写学习一下

网友:
如何消回差?

楼主:
汗一个,机器不是我做的,买的,因为当时有批活比较急,就没等阿莫的机器。这个A轴也几乎是现成的,自己只是想了取巧的法子把10mm的出轴和M14*1的孔结合起来而已,自认同轴精度做的很好。
至于回差,没感觉出来,我觉得这个东东至少用起来精度足够就行了,没必要非得追求无回差。

Z轴电机架特写 (原文件名:DSCF0013.JPG)

网友:
楼主的机子看上去不错,在哪买的?

楼主:
在论坛上买一个网友的,正闲置着,感兴趣联系我,QQ 250107052

网友:
呵呵,cool.结构不错.估计摩擦力很大,没什么精度.涡轮涡杆效率很低的,特别是在高速下

网友:
看起来很精致。

楼主:
9楼的兄弟,看不懂你说的话哦,摩擦力很大是说哪里啊,还有没什么精度的说法,那什么样的有精度呢?行星减速的?众所公认的,高精度的减速机构都是涡轮结构的,至于效率低,你是说他有滑动摩擦吧,这个减速器用的是步进电机,本来就不是用来高速运行的。不如你有空找个摩擦力小,精度高,可以高速运行的减速机给大家看看?

网友:
不顶不行啊,简洁实用。LZ做一批出来造福大家吧,我第一个报名买。我很负责任的讲:9楼的冒充行家,无稽之谈,LZ不用理他

楼主:
手头还有几个减速器,感兴趣联系我,QQ 250107052

网友:
【14楼】 sas123123
积分:57
派别:
来自:
手头还有几个减速器,感兴趣联系我,QQ 250107052

呵呵,真是商机无限啊!

楼主:
呵呵,不知道阿莫也在做四轴,有个客户拿着这减速机来加工附件,做广告雕刻机的A轴,剩一些,觉得不错,出价留下,利人利己么。

网友:
众所公认的,高精度的减速机构都是涡轮结构的
////////////////////////////////////////////
行星+摆线减速箱,以及谐波减速器任何一个精度都是涡轮涡杆所望尘莫及的.
高精度的涡轮涡杆精度能达到2分,图上你的能达到7分就不错了.

至于效率低,你是说他有滑动摩擦吧
//////////////////////////////////
涡轮涡杆的效率是随着转速的下降而减小,步进电机本身就只适用与低速运行,只见过直流伺服和交流伺服带涡轮涡杆,如果说用来定位的话直齿有齿隙,为何不使用斜齿,这种机构反方向旋转时是肯定有很大的误差的,没什么精度,至于我说的效率的情况,其中的道理是这样的:
涡轮涡杆属于闭式传动;

   η=η1η2η3                                        ——————①

其中η2为轴承和密封圈摩擦损耗
     为浸入油池中零件搅油时的损耗
     为啮合摩擦损耗,其计算方法和螺旋传动副相同,即
     =                    ——————②
其中λ—分度圆的螺旋升角
  为当量摩擦角   =arctgfv
fv为当量摩擦系数,其大小除与蜗轮蜗杆材料、加工精度有关外,还与滑动速度vs有关。和螺旋齿轮传动一样,蜗杆传动存在啮合齿面间的滑动速度:
(m/s)   ——————③

其中: ——蜗杆转速(输入转速)
         ——蜗杆分度圆直径mm

由③式可知,滑动速度和输入转速成正比。滑动速度越大,齿面间更易于形成油膜,其当量摩擦系数 也随之下降,其关系为不同条件下实测数据.........
太多了你自己看吧,我传上来,楼主你自己慢慢看吧 学习学习

网友:
下面的减速箱每个精度都不低,都可以适应高速输入

楼主:
不同结构,不同工艺,不同用途,不同价格,不要关公战秦琼好不好。
星形减速机是“传动”部件,可以精确的把单向的变速运动成比例的传递过来,但是也存在单级减速比不高,有背隙不适合正反转交替定位等问题
涡轮减速机有单级减速比大,噪音低的特点,输出力矩大,自锁力强,但是因为是滑动摩擦,不适合高速运动,一般用在精确定位上
谐波减速机减速比大,无背隙,自锁等优点,除了不能做小减速比外算是最优秀的了,但是其中的柔轮材料到现在也没有达到寿命和性能兼顾的程度,距离全面应用还有些距离。
这三种减速机的价格是依次增高的,同样结构不同工艺、材料、尺寸、精度要求的价格也不一样,不要拿上千的机器参数和200元的小家伙比。
你说这个减速机顶多到7分,那么算一下,7分=7/60度=7/21600圆周=3.14*60*7/21600=0.06mm,这个精度做A轴够用了不是。毕竟他的价格在那,你去淘宝搜下A轴,看看价格有几个800以下的。

还得提醒楼上一下,第一行第二个也是你说的所谓效率低不适合告诉的涡轮结构的

网友:
晓得,您的装置上用不到这么精密的减速机构的

网友:
【20楼】 sas123123
星形减速机是“传动”部件,可以精确的把单向的变速运动成比例的传递过来,但是也存在单级减速比不高,有背隙不适合正反转交替定位等问题
------------------------------------

行星减速机可以做到很大的减速比(50以上),和很小的背隙(1分以下)
另外这种所谓“传动部件”似乎一般就称之为减速机构;

不过,楼主的A轴还是非常超值的!

网友:
楼主的A轴在磁* 力,上卖380?

楼主:
谢谢22楼的指出我说的不严格的地方,我的帖子一般都是依照自己的了解和理解,受篇幅和思路的限制,难免有疏漏,欢迎指正,
简单解释一下关于星形减速机部分的说法:传动部件,我的意思是行星减速机一般用在传动的用途,而较少用于定位控制等,比如谐波减速机,因为可以认为无背隙,所以很重要的一个用途就是接伺服电机用于精密的位置控制,行星减速机受到材料,尺寸等限制,单级的减速比范围确实要小于谐波减速和涡轮蜗杆的方式,另外,行星减速机做到小背隙的代价要大于大于涡轮和谐波的,受到齿形曲线加工精度限制,齿轮磨损后修复的难度也比涡轮蜗杆的方式复杂。三种减速机的工艺成熟度,性能,价格各不相同,应用范围各异,用在适用的地方就是好的。

楼主的A轴在磁* 力,上卖380?
-------------------------------
是的,这些减速机是一个客户委托我们做产品剩下的,每个接近200元,我看网上比这大一点的A轴都要800以上,觉得很超值,就留下了,有网友说这个减速机有卖60元的,不过我没找到,50mm卡盘要150元,我做这个是因为在几个雕刻机的坛子潜水比较久,难得能为大家做点什么,这些减速机不多,自己的项目还要用一些,能拿出来做A轴的很有限,不过现在感觉大家的需求并不强烈。

网友:
不错啊.来一个

楼主:
楼上的真逗,如果不熟悉雕刻机或者动手能力差的不建议买,我这几天做科普做的都晕了,最后人家一句哦就走了。
阿莫的机器也会配A轴的,而且还会有全套的教程,想方便使用的建议再等等阿莫的机器吧。
需要买的可以到我的网店看看。http://shop59693234.taobao.com/

楼主:
问一下,你是要换减速机还是带卡盘的,这个电机400多还是800多啊,旺旺联系我

网友:
楼主有图纸吗?想做一个玩玩

楼主:
要什么图纸?可以用前面的qq联系我

网友(2010-04-29):
楼主,东明之前有卖,真的是60元,而且是日本信浓原装进口的,不过早已经卖完了。
可惜我当时犹豫不决!

网友:
啊哈,很怀念这台机器。

网友:
50卡盘 多少米能 搞到  有点兴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哈,很怀念这台机器。
很不错的机器,当时帮了我大忙,现在是我的镇店之宝,哈哈,
你现在筹备的机器更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啊哈,很怀念这台机器。
很不错的机器,当时帮了我大忙,现在是我的镇店之宝,哈哈,
你现在筹备的机器更酷啊.

兄弟你是个爽快人,当时也帮了我很大的忙呢。谢谢。

网友:
和淘宝上的图片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