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找大侠救命

楼主(2009-11-01):
下面是我写的状态机   就是编译成功后
   没那个状态机的效果  希望个位大侠帮帮我这个新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signed.all;

entity jia1 is
port( clk,res,up,dow: in   std_logic;
          -- uu :          in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d            : out  bit_vector(1 downto 0);
           res1,up1,down1: out std_logic
     );
end;

architecture a of jia1 is
type state_type is (s0,s1,s2,s3);
signal old_state,new_state : state_type :=s0;
begin

   process(clk,res)
    begin
          if res='1' then
                -- new_state <= s0;
                 res1 <= '1';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new_state<=old_state;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new_state, up ,dow)
    begin
          case new_state is
                 when s0=>
                      if up='0' then
                                  old_state<=s1;
                                  up1 <= '1';
                                  down1 <= '0';
                          elsif dow='0' then
                              up1 <= '0';
                              old_state <=s3;
                              down1 <= '1';
                          end if;
                        d <="00";
                 when s1=>
                      if up='0' then
                                  old_state<=s2;
                                 up1 <= '1';
                                down1 <= '0';
                          elsif dow='0' then
                        up1 <= '0';
                              old_state <=s0;
                         down1 <= '1';
                          end if;
                        d <="01";
                 when s2=>
                      if up='0' then
                                  old_state<=s3;
                                 up1 <= '1';
                                down1 <= '0';
                          elsif dow='0' then
                        up1 <= '0';
                              old_state <=s1;
                        down1 <= '1';
                          end if;
                        d <="10";
                 when s3=>
                      if up='0' then
                                  old_state<=s0;
                                 up1 <= '1';
                                down1 <= '0';
                          elsif dow='0' then
                        up1 <= '0';
                         down1 <= '1';
                              old_state <=s2;

                          end if;
                        d <="11";
                end case;
   end process;

end;

网友:
看了你写的程序,你的输出up1,down1: out std_logic 只与输入up,dow: in std_logic;有关与状态无关。不应写在状态机里的
      if--elseif--end if 里面。
   还有输出res1: out std_logic 的值不明确。
   我猜你的思路应该要用一个米里型状态机来完成。
   参考如下:不知道是不是和你的思路一样。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signed.all;
entity skd020 is
  port( clk,res,up,dow: in   std_logic;
                     d: out  bit_vector(1 downto 0);
        res1,up1,down1: out std_logic);
end skd020;

architecture a of skd020 is
  type state_type is (s0,s1,s2,s3);
  signal old_state : state_type :=s0;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 res='1' then
       old_state<=s0;
       res1<='1';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res1<='0';
    case old_state is
      when s0=>
        if up='0' then
           old_state<=s1;
        elsif dow='0' then
           old_state <=s3;
        end if;
      when s1=>
        if up='0' then
           old_state<=s2;
        elsif dow='0' then
           old_state <=s0;
        end if;
      when s2=>
        if up='0' then
           old_state<=s3;
        elsif dow='0' then
           old_state <=s1;
        end if;
      when s3=>
        if up='0' then
           old_state<=s0;
        elsif dow='0' then
           old_state <=s2;
        end if;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up,dow,old_state,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case old_state is
         when s0=>
           d <="00";
           if up='0' then
              up1<='1';
              down1<='0';
           elsif dow='0' then
              up1<='0';
              down1<='1';
           end if;
         when s1=>
           d <="01";
           if up='0' then
              up1<='1';
              down1<='0';
           elsif dow='0' then
              up1<='0';
              down1<='1';
           end if;
         when s2=>
           d <="10";
           if up='0' then
              up1<='1';
              down1<='0';
           elsif dow='0' then
              up1<='0';
              down1<='1';
           end if;
         when s3=>
           d <="11";
           if up='0' then
              up1<='1';
              down1<='0';
           elsif dow='0' then
              up1<='0';
              down1<='1';
           end if;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