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马老师帮我看一下我的UART接收是那的问题

楼主(2009-11-01):
我用两个单片机实现通讯,在发送端可以进入发送完成中断,可以确定没有问题,在接受端怎么接收不到,而且无法进入接收完成中断,搞半天不知是哪里的问题,请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以下是采用缓冲思路的代码
// USART Receiv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USART_RXC] void usart_rx_isr(void)
{
   unsigned char status,data;
   status=UCSR0A;
   data=UDR0;
   //如果没有错误那么以下的检测位将为0,如果出错将为1
   if ((status & (FRAMING_ERROR | PARITY_ERROR | DATA_OVERRUN))==0)
   {
      rx_buffer[rx_wr_index]=data;
      if (++rx_wr_index == RX_BUFFER_SIZE)
         rx_wr_index=0;
      if (++rx_counter == RX_BUFFER_SIZE)
      {
         rx_counter=0;
         rx_buffer_overflow=1;
      }
   }
}

//读取接受缓冲区的数据
unsigned char getchar(void)
{
   char data;
   if(rx_counter>0)
   {
      data=rx_buffer[rx_rd_index];
      if (++rx_rd_index == RX_BUFFER_SIZE)
         rx_rd_index=0;
      #asm("cli")
      --rx_counter;
      #asm("sei")
      return data;
   }
   return 0;
}

楼主:
我在线等,知道的朋友可以讲一下吗!

网友:
接收端串口初始化贴出来看看

网友:
这个是书上的缓冲队列例程吧。先确定下两机的自发自收有没问题。我也做了两机收发,没成功。看下硬件电路有没问题。

楼主:
我的自发自收没有问题,以下是初始化
// 初始化串行异步通讯
void usart_init(unsigned char band)
{
   UCSR0B=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0A=0X00;
   //设置波特率
   UBRR0L=band;
   UBRR0H=0x00;
   //设置帧格式:8个数据位,2个停止位
   UCSR0C=(1<<USBS0)|(3<<UCSZ00);
   //接收器和发送器使能,接收完成中断使能
   UCSR0B=(1<<TXEN0)|(1<<RXEN0)|(1<<RXCIE0);
}

楼主:
马老师能抽点时间帮我看看吗

网友(2010-02-23):
SREG=0X80   总中断没有打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