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制解调器

楼主(2009-11-02):
我想实现一个点对点无线通信,数字端为RS-485,可以达到12Mbps。我想可不可以直接实现物理层的转换,做一个无线modem,直接将数字信号进行扩频,调制发送。而许多无线RS-485为啥只能达到几百Kbps,而且都是打包发送。看到论坛里许多大侠都说有可以直接接收发送的芯片,如A7121可以达到3MBPS,直接模式也能达到?另外还想请教一下,
    什么无线网卡,无线局域网能达到几十Mbps,但许多串口无线收发芯片就是无线数传电台只能到几百Kbps。仅仅是它们的射频模块的调制解调方式不一样?我对于IEEE802.11b协议也大概了解了一点,疑惑的是为什么市场上的无线电台不应用802.11b物理层的技术。

网友:
距离和功率的问题,
无线局域网主要用2.4GH,无线电台主要用的433MHz,一般高频距离近些

楼主:
距离能达到几十米就行,2.4GHz一般也就这个距离吧!我想用于工业现场中,延时应尽可能的小。
我在咱们论坛那个牛贴中看到“star2075”说Direct Mode  比较适合实时性高大数据量的传输,现在的一些2.4G的数字视频方案就是用的这个模式。 有没有谁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