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出电阻基准源

楼主(2009-11-02):
一般朋友们用的都是3 4位的表,够用为原则的电阻基准源朋友们不知有没有兴趣,主要是用1776-241   1787-412,加校正电阻,并用HP34401台表、FLUKE5450A电阻校正仪(此校正仪可以校正6位台表),如有朋友们有兴趣我就搞

楼主:
如果有可能或需要再加上校正3  4位表的电压基准源100MV  1000MV

网友:
费用初步预计多少?

楼主:
在釆购中,和厂家在谈价格,用于低位表的校正成本不能太高不然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有兴趣,大概什么价格?

楼主:
出样板后再定价格

网友:
高于100元意义就不大了,尽量把价格控制在100元以下

网友:
我对电阻基准很有兴趣,但疑问也很多,主要是稳定度和温飘。LTZ 的温飘在一定程度内可以做到 6 位半的表不会有一个字变化,但电阻可以吗?

网友:
顶,楼主速度加快啊

网友:
RX70应该够用了,2W 0.01% 15ppmmax(实际常温下到不了5ppm)批量15,可校4 1/2

网友:
关注中,价格别太高

网友:
正在做高阻的基准

网友:
好,支持,就是要控制好成本

网友(2009-12-10):
帮顶一下,价格合适的话,倒是我等菜菜的福音

网友:
可以搞到拆机的10K的AE  XT金属箔塑封电阻,温漂小于5PPM/度,精度0。01% ,价格大约在1元左右,数量有7000个,大家有兴趣吗,量很大,多个10K串并联可以组成1K,10K,100K基准。

网友:
标定,标定是个问题 :)

网友:
价格大约在1元左右的AE很有兴趣,阻值规格多些就更好了

网友:
1元的拆机电阻很不错,能多几种阻值就好了

网友:
搞起来了吗?

网友:
0.01% 5ppm 一元左右,真实惠啊。

网友:
已购买到2000只,10K有1000只;40K,60K各400只用于ICL7135四位半电压表头,还有200只杂碎,最近工作超忙,一时没有处理,下周到二手交易或者淘宝推荐栏发贴

网友:
40K 和 60K 用于 7135,jj 你打算用 2.5V 基准?难道是你之前说的那批 MC1403 阿,可是 MC1403 精度不够吧。我测试的时候用的是 20K 和 5K,AD586,无须标定即可满足 4 位半表头的精度了。

网友:
计划用5V电压供电,AD586无法工作,没有办法的选择,另外20K和5K高精度电阻很难买到数量大的

我测试下来的MC1403U怎么都性能非常好啊!用在这里应该够了.另外基准部分有空脚,还可以兼容LM385-2.5 基准部分不满意可以个人DIY的.迫于成本和货源,我也只能选择MC1403和LM385了

网友:
淘宝上有便宜的二手基准, LT1019IN8-5 ,2元/只. 经典温度系数5ppm/c 5V    ,这个比LM385好些.
如果可以用5V供电,也不是电池电压.不如用7.2V(二节锂电)或9V(市电稳压)

网友:
ICL7135就是5V供电的。如果要其它电压可以自己DIY的,5V比任何电压更有适应性,设计这个东西就是给各种系统集成用的,不是DIY的试验板,功能上不可能面面惧到的
另外最近一直实验用5V开关电源供电,没有什么影响,这样就可以直接将电压取自系统板了

网友:
LT1019IN8-5 是 20ppm 温度系数和 0.2% 精度,差不多吧...

MC1403 是 1% 的,这个按手册就有点那个,但 jj 测试的结果如何?温度系数的话典型值也才 10ppm,这个当然不错,就是精度上不知道如何了,当然 jj 的目标是套件,考虑的有所不同 :)

单纯就电阻值而言,如果 20K 和 5K 数量不多,但现在 10K 很多嘛,4 个 10K 就搞定了,加上一个 AD586L,还是可以接受的成本和精度,不知道 jj 手头上的 1403 如何?

至于 jj 考虑的套件电压问题,确实也是比较麻烦,不过如果 jj 测试结果表明 7135 对开关电源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的话,那么可以考虑用一个简单的 PWM 从单 5V 产生出一组 +12V 和一组 -5V,反正 jj 你计划用单 5V 的话也得一个 -5V 电路的,我想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吧。至于使用 PWM 还是使用电荷泵,就是值得斟酌的问题啦 :D

网友:
首先我考虑的是它是一个正规的产品,可以作为一个组件提供给一些设备使用,比如稳压稳流电源,温度控制显示。

他的电压选择单5V,这个电压最具有适应性,而且可以用开关电源提供的电压,为什么选择单5V,这是我设计AD588和AD587套件得出的教训。

它的元件应该可以大规模供货,能够产购到全新元件,不能选择稀有元件和价格昂贵的元件。

它的体积小,结构紧凑,安装方便。

同时他也适合学习,适应扩展。

精度问题,可以用电位器微调,任何基准都得微调,它的稳漂和长期稳定性可以妥协,因为高位商品万用表也没有不漂的。

MC1403U是我目前可以得到的,5V供电性能最佳的廉价基准,几十几百的MAX。。。不在考虑之列

网友:
确实 jj 有考虑的地方,不过我的意思是“如果还要用可调电阻去微调的话,就不必用塑料块了,DALE PTF56 电阻是否成本更低”?

网友:
X60008怎么样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15737.pdf(文件大小:353K) (原文件名:X60008C-25.pdf)

网友:
DALE PTF56 无法大量买到,倒使塑料块很多,呵呵.我设计时两个兼容的,

网友:
不是吧,PTF56 比塑料块还稀有?

另外根据你现有的 400 对 40K+60K 的数量看来,AD586L 能否采购到这个数量的拆机货?可以的话那还是可以考虑用 10K 塑料块做出无微调的版本的 :) 就 AD586L 和塑料块的性能看来,它们是可以满足 4 位半表头的精度要求而无须微调的。当然,你可以给 586L 接一个微调电位器,我想比对基准输出的电压分压微调再送到 7135 要好。

网友:
AD586各方面都好,分压塑料块也有,但是还是工作电压的问题,我设计这个表头把电压选在了5V,这样就可以直接用其它电路板上的电源供电了.AD586的工作电压至少要6V,这样必须增加一组额外的电压,给应用带来麻烦.况且用AD586做基准,基准部分的成本很高,MC1403就便宜很多,至少便宜10元.这给预算成本少于30元的这个电压表头是不小的开支.肯定要超预算了

PTF56电阻目前市场上的现货都是工厂用后的余货,我最多也只能弄到60对60K+40K.同时我也弄到100对22K+33K.如果要定货,估计价格也不菲,所以我还是选择了1元一个的AE塑封.如果没有这些电阻也没关系,板子兼容1/4W的普通电阻,可以去搞温度系数相同的60+40K对,商品表基准分压电阻也是普通金属膜

网友:
这电阻金贵的... :(

不过话又绕回去了,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为何不用较好的普通金属膜电阻和可调电阻,而用塑料块呢 :)

另,可以提供一个版本,采用 AD586L 和塑料块的,提供给没有标定的仪器、想自制的人群,不知道有没有意义?至于电源,不是也需要 -5V 嘛,做一个电路从 5V Power 同时产生 +12V 和 -5V 好了。

网友:
考虑到这块板子的学习功能,所以使用塑料块,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塑料块电阻,同时,性能较好的普通金属膜目前没找到.所以扳子就这样兼容塑料块和1/4W普通电阻.从成本上考虑,目前有大量廉价塑料块,所以用塑料块不会增加太多成本.

目前在国内要找到低稳票的金属膜电阻,估计价格也便宜不到哪里去,还不一定少于1元一个.就算找到,阻值也不一定有,还得定货,还得数量,麻烦死了.用现成塑料块,性能好,货源有,价格便宜,何乐不为呢!

5V变成-5V很简单,但要变出12V就麻烦了,要开关升压,元件数量大增,还要电感,PCB面积大增,可靠性也打折扣,同时不可避免的引入噪音.而且这个噪音很可观!!!用ICL7660产生-5V给+5V电源带来噪音低,电路简单可靠.

网友:
看来这好的电阻还不便宜 :( 矿坛上有人定了一批 3 位半表的分压电阻兜售,不知道性能如何,价格倒是挺低。

至于 PWM 用于 7135 的影响,应该能做到和开关电源一样吧,不好说,我没测试 :) 不过担心的话亦可用电荷泵,我想了一下,我的测试电路里面有单片机和上位机通讯必须的 MAX232,它就能从单 5V 产生 +12V、-12V,如果 jj 有意拿我的电路去打板(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兴趣?)的话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

网友:
其实我还不想仅推出一种版本,有多种版本考虑,实在是设计不出面面俱到的东西,要不【41楼】 lilith你也推出一个版本?

网友:
AE电阻到货,我在淘宝超值推荐里发布了帖子,需要的可以去看

网友:
我把你铷振的钱连电阻一起了,我会多要一些 5K 和 20K 的,原因你应该知道 :)

网友:
AE用在7135上太浪费了,市场上的普通金属膜也才50PPM/℃,再说电阻的温飘方向应该相同,多少能补偿一些

网友(2022-09-29):
我刚刚收了一对美国 COHU ELECTRONICS 的19.996k 电阻 0.01%精度,写着 0ppm 温漂。准备并联起来,再串个小电阻做自己 10k 标准电阻。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