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宏系统无线控制手柄/维宏卡无线控制手柄

楼主(2009-11-02):
采用第三代抗干扰技术:能在恶劣环境下避开主轴,步进电机,步进驱动器脉冲,无线路由器及其它无线设备干扰,还能在您绘图或其它操作时直接控制机器,不需要在维宏窗口上切换。

2.4G智能网络,自动跳频,自动入网,64套设备同时使用互不干扰。在有阻隔的情况下,15米有效距离。空旷地带30米有效距离。免驱动程序,使用无延迟。

外观采用防水设计,能保证工厂环境下的脏污,油沫对操作不影响:
电压:1.0V_3V
工作电流:10毫安
待机电流:小于200微安
工作频率:2.4GHZ
发射功率:0DB

手柄集中了维宏操作的常用所有功能,开始.暂停,停止,断点继续,对刀,主轴开关,快速定位,三轴单独清零,指定步距移动,高速移动.回车确定,回工作原点,回机械原点.加工速度进给调整,主轴转速控制,ESC,微调,限位释放,一共27个功能键。全都是一键操作。

网友:
抢到沙发了
难道是用了wifi了 还是蓝牙呀

楼主:
哈哈,是通过下面的那个小的接收器来接收信号传进电脑控制维宏软件的

网友:
好东东,就是怕有时通信连接不上了...

楼主:
通信是不会有问题的。只要手柄上的指示灯正常,操作时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很好!
是卖吗?在那里找?多少钱?
能配合3A,3D卡吗?
我会较喜欢用串口RS232,较稳定.
最好不用USB无线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