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表新版PCB出炉,12线6圈版(PCB23),同时向各位推荐一位数学高手 Matrix67 (77楼新增部分

楼主(2009-11-02):
怀表新版PCB出炉,12线6圈版(PCB23),同时向各位推荐一位数学高手 Matrix67

之前我发了12线12圈的PCB2,节省IO,但布线压力大(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3653059)14楼、38楼
随后kv2004发了18线6圈的版本,占用较多IO,但布线压力较小(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3653059)39楼
我在理论上认为,既省IO,布线又简单的12线6圈方案是可以实现的,但一直苦苦寻找而不得
无奈我请教了数学高手 Matrix67 (www.matrix67.com/blog)
几个小时后Matrix67大侠就回复了我的邮件,提供了算法和一个实例

把M67提供的的实例转化为布线

我对其重新进行了优化

它可以压缩为6行

画成PCB

最终完美的实现了12线6圈布线
我决定此项目结束之时亲手制作一只赠送给Matrix67大侠以示感谢

相关帖子 :
搜索标题含有“怀表”的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list.jsp?search_text=%BB%B3%B1%ED&search_mode=1&bbs_id=9999&Submit2=+%CB%D1+%CB%F7+

网友:
佩服 h2feo4 无机酸 的精神。
第一个来顶。

网友:
板凳,看来我确实需要好好学数学了

网友:
这个要顶!
Matrix67 很牛的数学高手!看他的博客,很多数学方面的文章!可惜俺数学差,看不懂!
没有学过高数的人飘过~~~~~

网友:
什么时候打板啊?还有外壳呢,最好做成男女装一对。

网友:
让人佩服!!

网友:
数字真伟大!

网友:
數學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好像是這么說的?

网友:
应用 数学。汗颜,数学白学了。

网友:
Matrix67 一直是一个大牛人。。。

网友:
无机酸,我跟定你的方案了!!

网友:
都是强人啊  这个算法分析的彩条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看不懂?指点一下吧

网友:
无机酸 我力挺你啊

赞叹数学的伟大啊

网友:
晕啊。。。。

布PCB竟然与数学有关系!  真的一山还有一山高。顶!

网友:
黑点代表过孔,不同颜色线代表不同的线。每排三条线。过孔过度到其中一根线,这种思路太巧妙了,要是加到原来的45mm布线,还可以增加将近一倍的LED。现在压力小可以加4-12颗大个LED来代表整点了。不过驱动方式需要考虑一下。赞一个,M67果然高手

网友:
以前教授老强调数学是工具,结果一直没怎么在意,今天总算见识了

网友:
标记一个   希望把算法   和怎么样画的  优化的方式整理公布一下   学习

网友:
看来布线时候数学思维很重要啊,可以回想下以前画过的PCB布线可能优化的空间肯定很多。

网友:
顶上个,数学是我的弱项。。。

网友:
【楼主位】 h2feo4 无机酸
小小建议 可以把图上的12个线 走在间隔30度的半径上,这样更加美观。

网友:
无机酸真能钻啊

网友:
都是高手, 厉害!

网友:
我没看明白怎样控制,12条线好像只接到了“时”led的一端,怎样让它们亮呢,最好能画个示意图吧。

楼主:
to 【34楼】 kv2004
12条线接的是12个限流电阻,明天贴详细讲解

网友:
有限流更好。刚才没仔细看,还以为是led.

网友:
一直认为软件编程水平高的人出在数学系

看来还有点错,数学好的不一定在数学系.

没整明白,再仔细看一遍.

网友:
哪位老大说过:数学的目的就是寻找关于世界的最简洁也是最美的表达形式,确实不是虚言。

无机酸有机会请这位大佬出来喝茶。

网友:
是一个大牛人。。。

网友:
理论加实践高手 佩服

楼主:
理论部分贴在了77楼

网友:
这个值得收藏!呵呵!顶!

网友:
占位

等无机酸讲课

网友:
数学白学了

网友:
希望讲解一下数学原理!

网友:
这个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
广告位   卖了   哈哈

顶贴  期待今天的理论

网友:
伟大的数学。

网友:
看样子,每个io输出应该先是限流电阻。太强悍了,学习了。

网友:
不是一般的猛

网友:
学数学了

网友:
好期待啊,什么时候可以打板,配壳啦?

网友:
期待,理论讲解。。。。。。。。。。。。。。。。。。。。

网友:
我怎么觉得,Matrix67大侠提供的只是一个思路,一个方向性的建议,而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无机酸,从12圈压缩到6圈,这才是点睛之笔。早段时间我脑中曾经掠过一瞬间用12个差开的半圆组成6圈的构思,但没有认真思考其它可行性,就没细想了。顶无机酸!

网友:
数学实在太有用了。
顶无机酸!

网友:
数学家啊,看来民间的力量很大啊

网友:
彩图标是用protel 一点一点画的吗,能否给讲讲算法,楼主,谢谢

网友:
学好数学真好啊!

楼主:
PCB24
对PCB23进行了对称性修正

网友:
www.matrix67.com  靠,这个不是被黑了吧

网友:
真是笨啊,到现在没整明白彩条图怎么理解。那位高手有时间帮忙解释下,先谢了!

网友:
12种颜色表示12个IO(底层的线),分成12个长条/6行,列上的数字也表示12个IO编号(顶层的线),每个小格表示一个LED,黑色是过孔。

网友:
我的理解是一行两主色代表两个半环,每个黑块代表一个过孔。但是怎么计算来的俺就不知道,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越是泡OURDEV越感到自己的渺小,哎

楼主:
部分理论分析
首先看一张总体图

12个半圆的6圈方案其实我已经预谋很久了
为了减少过孔的数量,我选择了下图中这种连接方式
同一角度上的两个LED是反向并联的

这120个LED便分成60组,每组的控制线都不能相同,如果相同这两组就无法独立控制
我一直寻找这种布线方法,能使60组都能独立控制,并且假设12条线都是对称的
尝试过12线、13线、15线、16线方案都未果
编了个小程序搜索也没有找到(现在看是程序有问题,这个解是存在的)
搜索对称解无果,以为不存在对称解,暴力搜索全部非对称解在时间复杂度上时不可行的
无奈之下,我把这个问题重新描述,请教了Matrix67大侠

“一幅图,60个格子排成一个圈,现要将这60个格子都涂上颜色
要求:
1、相邻的格子颜色不同
2、每种颜色组合(两个相邻的格子)只能出现一次
例如某格子为红色,其一侧相邻的格子为绿色,则此图中不允许在任何位置再出现红色格子与绿色格子相邻
问:
最少要多少种颜色才能完成此图的上色
最好能举个上色实例
我可以肯定所需的颜色数不少于12种,但简单搜索了一下,无果”

Matrix67大侠回复我了一个通解的生成方法,和一个非对称解的实例
“10, 6, 11, 5, 8, 6, 9, 5, 12, 6, 7, 12, 8, 9, 7, 10, 11, 9, 12, 10, 8, 11, 7, 5, 3, 1, 10, 2, 11, 1, 8, 2, 9, 1, 4, 2, 5, 1, 6, 2, 7, 1, 12, 2, 3, 10, 4, 11, 3, 8, 4, 9, 3, 6, 4, 7, 3, 12, 4, 5
算法:生成K_11的欧拉回路,然后在里面插入第12个节点”

图形化之后就是楼主位的第一张图

这个图的含义
每种颜色(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白[浅灰] 黑[深灰] 金 银[淡蓝])分别代表1-12号控制线,黑块代表过孔
12行代表怀表从边缘到中心的空间
60列代表60组LED缝隙间的线
本质上就是怀表PCB的背面布线
直接压缩的话大概可以压到8圈
经适当优化后可以压到6圈半

外圈倒是解决了,但内圈的12个LED可就麻烦了
因为外圈布线没有考虑里面这12个,所以想把他们接上很费力
所以还是要重新计算,从一开始就把里面的12个LED算进去
不过从M67的解法可以看出,这个问题解的数量非常多,所以找到应该还是不难的
先把12个半圈画出来,按之前的经验留出给内圈LED的过孔,然后慢慢往上加过孔

思路已经确定,后面就容易了,感觉有点像做数独,很快就填满了
验算顺利通过,画成PCB
原版PCB23,对称性修正版PCB24(修正布线,为了保证回流焊时位置准确、不易立碑)

布线分析:
因为采用的是逐点扫描结构,每根扫描线和其他11根扫描线之间都有一对二极管

因为12根线是完全对称的,不一一贴图了

PCB23、PCB24源文件下载

网友:
神奇神奇~~~

网友:
数学应用的经典,

看来数学可以解决一切

网友:
楼主这个数学建模牛,思想我大概知道了,花了一点时间还是看不太懂。

网友:
记得论坛里有位高手说过,贴片元件的焊盘周围用字符层围住,就是在焊盘周围画一个封闭的框,方便回流焊。

LED周围可能不需要,IC周围需要吧

楼主:
再放新图 PCB25
在PCB24上继续优化
12渐开线版

网友:
坛里人才众多

网友:
记号,漫漫看。

网友:
难怪人们常说,数学是科学的皇后

网友:
这帖子有价值,把布pcb板看成一种数学算法,境界上升了一个层次了。

网友:
看了一下,板子估计可以用阿莫的JJ刻出来。

网友:
数学之美

网友:
太厉害了,宇宙是用数学书写的 :)

网友:
我彻底震惊了

网友:
佩服h2feo4 无机酸追求完美的精神。
想起一句话“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
渐开线 是用圆模拟的还是?

楼主:
to 【99楼】 kv2004
目前是用28条直线段模拟的

网友:
h2feo4的手艺的确让人叹为观止。
不过还是有点困惑,为什么不把mcu挪到底层呢?
搞电子的看到MCU可能会倍感亲切,但是对于不搞电子的会不会觉得有点破坏美感?
感觉表盘只留下闪着钻石般光芒的LED可能会让人觉得更加漂亮。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to 【101楼】 seamas
目前的布线只考虑了显示时间的这132只LED
MCU及其他电路目前只是随手一画,未作详细考虑,因为还不清楚要装哪些元件

网友:
有意思,要搞几个玩了

楼主:
午夜放出新图 PCB15
在25mm空间内实现了12渐开线布线(PCB25的缩小版)
图中有几个多余的过孔忘记删了

网友:
无机酸是否应该放慢一下攻势?
这样的节奏,快感一浪接一浪,相信很多人都受不了~~~

网友:
这里玩的不是怀表,而是数学.一个字 强!

网友:
玩的还是精益求精的艺术,顶!

网友:
坛里牛人真多,无机酸是个全才啊,化学、数学、电子。。。。
膜拜。。。。

网友:
郁闷中...................
差别太大了!!
但天生我才必有用,也别灰心!

网友:
太漂亮了,佩服!

楼主:
晚饭后心血来潮,于是……

网友:
要高潮啦!!!

网友:
无机酸的速度真是令人惊叹,佩服

网友:
学习 坚定了我学好数学的决心

网友:
从头看到尾没见到电源

网友:
牛B,而且是“母牛屁股上砍9刀”!!

网友:
晚饭后心血来潮,于是……

太牛吧了

只能说牛就一个字了

网友:
电池在哪?
有没有份了啊?
我MM生日正想自己做个表给她呢!

网友:
估计要用锂电了。

楼主:
最新照片

焊这些LED比想象中要容易得多

所有LED都是红色,手里只有红色的,懒得出去买了
限流电阻手里没有合适阻值的0603封装的,用0402代替
手里没有m48pa,用m48v代替
32.768K晶振偷懒没有装

程序上也十分偷懒
时钟是从RC振荡器分频出来的
算法也懒得编所以用查表了
没有进行任何优化,部分小错误也懒得修改了

代码:
/**********************************************/
/* LED_Clock_test_1                           */
/* ATmaga48V-10AU @ 1MHz                      */
/* 2009-11-05                                 */
/* h2feo4                                     */
/* www.ourdev.cn                              */
/**********************************************/

//================= include ==================//
// winavr-20081124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 define ==================//

volatile unsigned int sec = 0, min = 0, hou = 12;

const unsigned int oring[62] = {12, 1, 9, 11, 8, 1, 2, 10, 12, 9, 2, 3, 11, 1, 10, 3, 4, 12, 2, 11, 4, 5, 1, 3, 12, 5, 6, 2, 4, 1, 6, 7, 3, 5, 2, 7, 8, 4, 6, 3, 8, 9, 5, 7, 4, 9, 10, 6, 8, 5, 10, 11, 7, 9, 6, 11, 12, 8, 10, 7, 12, 1};
const unsigned int iring[14] =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 init ===================//

void t0_init(void)
{

  TCCR0B |= (1 << CS00);

}

void t1_init(void)
{

  TCCR1B |= (1 << WGM12) | (1 << CS11) | (1 << CS10);
  TIMSK1 |= (1 << OCIE1A);
  OCR1A = 15624;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B &= 0xc0;
  PORTC &= 0xc0;
  DDRB  &= 0xc0;
  DDRC  &= 0xc0;

}

//================ interrupt =================//

ISR(TIMER1_COMPA_vect)
{

  sec++;
  if (sec >= 60)
  {
    sec = 0;
    min++;
  }
  if (min >=60)
  {
    min = 0;
    hou++;
  }
  if (hou >12)
  {
    hou = 1;
  }

}

//=================== sub ====================//

void disp_sec(void)
{

  DDRB  &= 0xc0;
  DDRC  &= 0xc0;
  PORTB &= 0xc0;
  PORTC &= 0xc0;

  if (oring[sec] <= 6)
  {
    PORTB |= (1 << (6 - oring[sec]));
    DDRB  |= (1 << (6 - oring[sec]));
  }
  else
  {
    PORTC |= (1 << (12 - oring[sec]));
    DDRC  |= (1 << (12 - oring[sec]));
  }

  if (oring[sec + 1] <= 6)
  {
    DDRB  |= (1 << (6 - oring[sec + 1]));
  }
  else
  {
    DDRC  |= (1 << (12 - oring[sec + 1]));
  }

}

void disp_min(void)
{

  DDRB  &= 0xc0;
  DDRC  &= 0xc0;
  PORTB &= 0xc0;
  PORTC &= 0xc0;

  if (oring[min] <= 6)
  {
    DDRB  |= (1 << (6 - oring[min]));
  }
  else
  {
    DDRC  |= (1 << (12 - oring[min]));
  }

  if (oring[min + 1] <= 6)
  {
    PORTB |= (1 << (6 - oring[min + 1]));
    DDRB  |= (1 << (6 - oring[min + 1]));
  }
  else
  {
    PORTC |= (1 << (12 - oring[min + 1]));
    DDRC  |= (1 << (12 - oring[min + 1]));
  }

}

void disp_hou(void)
{

  DDRB  &= 0xc0;
  DDRC  &= 0xc0;
  PORTB &= 0xc0;
  PORTC &= 0xc0;

  if (iring[hou] <= 6)
  {
    PORTC |= (1 << (6 - iring[hou]));
    DDRC  |= (1 << (6 - iring[hou]));
    DDRB  |= (1 << (6 - iring[hou]));
  }
  else
  {
    PORTB |= (1 << (12 - iring[hou]));
    DDRC  |= (1 << (12 - iring[hou]));
    DDRB  |= (1 << (12 - iring[hou]));
  }

}

//=================== main ===================//

void main(void)
{

  port_init();
  t0_init();
  t1_init();
  sei ();

  while(1)
  {

    disp_sec();
    while(TIFR0 == 0);
    TIFR0 = 0xff;

    disp_min();
    while(TIFR0 == 0);
    TIFR0 = 0xff;

    disp_hou();
    while(TIFR0 == 0);
    TIFR0 = 0xff;

  }

}

网友:
哈哈,以简至上!显示驱动比想象中简单多了,两个数组长14和62,不是12和60吗?还是为了提高可靠性或另有奥妙?

楼主:
to 【131楼】 cowboy
数组第61个是有用的,第62个没有用到
例如下面这句:
  if (oring[min + 1] <= 6)
如果当时min=60
为了省一次判断(或者求模),所以干脆在数组最后面加了一个(与第一个元素相同)

增加第62个是仅仅为了防错

网友:
呵呵,我敢打赌,无机酸在布线时早已盘算着编程的方便了,要不然程序没那么简洁,真是 事前功夫 足啊!

编缉原因:为了和谐,把“前戏”改回“事前功夫”

楼主:
这个程序还有很多可以优化的地方,只是我懒得动了
例如,仔细看iring这个数组的内容,就知道不用数组其实也是一样的
再例如,disp_sec 和 disp_min 这两个子程序其实可以只保留一个,因为分和秒的结构是一样的,唯一区别是二极管的方向相反
数据类型可以缩减为更短的类型
查表可以放进FLASH中
……

网友:
比内衣秀好看多了.这才叫艺术,工程师的艺术!

网友:
很不错。赞了好几次了,再赞一次

网友:
似乎基本功能实现了

网友:
less is more.
more is less.

网友:
小弟不才,请教一下坛里的兄弟,无机酸大师的6圈12线的渐开线版和非渐开线版相比有啥优缺点么?从我个人审美角度来说,我更喜欢非渐开线的版本。

楼主:
to 【144楼】 ABao.oO
渐开线版设计自由度更高一点,占用空间更小,而且背面无论从内侧还是外侧都能将12跟线全部引出,方便扩展

网友:
高山仰止啊,进来留个名

网友:
谢谢无机酸大师的指点,呵呵

网友:
要去上课了,先mark了晚上看

楼主:
为新表壳量身定制的 PCB27
LED适当紧缩,直径减少1mm,布线改为36渐开线版,粗线大孔适合热转印

网友:
佩服楼主焊工,要我把那堆led焊那么整齐几乎就不可能

网友:
这,这,这个.......实在也太牛了吧,经过几次演变,最终形成九九归一的格快局,样子有点万佛朝中的感觉。

楼主:
to 【152楼】 cowboy
哈哈,再放新图 PCB28
对 PCB27 进行修正,继续提高对称性(看上去有点像离心压气机叶轮)

网友:
非常有美感

网友:
有应用物理和应用数学底子的人都很容易在前沿领域取得突破,如人工生命、新材料、生化等。我觉得国内的技术无边际主义者都应加强自身的应用物理和应用数学知识沉淀。

网友:
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12 跟线.两跟线为一个组合.也就是可以点亮两个LED,极性相反.一共有66组组合.也就是可以接132个LED. 秒 60, 分60, 时 12

组合算法如下:

楼主:
to 【157楼】 ivws
可以这么理解
不过更简单的解释方式:
12选2的排列,即A(2,12)

网友:
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楼主:
假设用这个电路,以动态扫描方式全部点LED.

1,单片机能不能承受这样高的峰值电流?
2,按肉眼视觉效果,扫描频率要高于50HZ才看不到闪烁.也就是说在20ms内对132个LED扫描一遍.每个LED点亮的时间只有 20ms / 132.
LED的亮度是不是受到很大的影响!

网友:
1. 全部LED都同时点亮,单片机一般都不能承受这样高的电流,除非降低亮度让LED工作于小电流。
2. 132个LED扫描一遍并不需要分132次,只需12次即可,每次扫描11个。亮度不足可以把IO扩流,不过这个扩流得要有点技巧,就是扩展流后仍需具有三态特征。由于怀表任何时候都只有3个LED点亮,扩流就不必了。

网友:
这个东西不会同时点亮那么多的,一般同一时刻只有三个LED亮,

楼主:
to 【159楼】 ivws
首先每个IO上都串了限流电阻(目前是330R),所以即使短路电流都不会超过10mA(在3.3V下)
如果非要全部点亮,可以使用【160楼】 cowboy 的方法
但全部点亮是个显然没有必要的假设,一方面怀表用不着,另外逐点扫描这种电路结构本来就只适合只有少量LED点亮的应用

网友:
估计ivws的意图不仅限于怀表PCB,可能想扩展到其它应用.

楼主:
to 【164楼】 cowboy
其他用途就有点困难,显示点阵的话,两个7*5点阵字符就十分勉强了

网友:
"十分勉强"是指亮度吗?可以扩流

楼主:
to 【166楼】 cowboy
有什么支持三态的扩流方案么
如果用NMOS+PMOS+电阻的话,无论是成本还是面积,我觉得都不如一片IO扩展划算
我正在做一块m16直驱16*16全彩屏的板子,如果能有扩流就太好了

网友:
每个IO用一NPN管接成射随器,并在BE间反接一个二极管即可。

楼主:
to 【168楼】 cowboy
9013+1N4148行不?这两样我手里都有不少
不过这样面积也不小啊
SOT23+SOD123,差不多要3mm*5mm
要是有集成的就好了

网友:
9013+4148可行,不过供电要用5V不能用3V,面积是不能省了。

楼主:
to 【170楼】 cowboy
有没有压差低一点的方法,MOS管?用两只管子也无所谓

网友:
我是想扩展到其它地方应用.现在只是在设想可行性.

通过扩流来解决单片机的驱动能力,PMOS + NMOS 两个场效应管.应该可行性高.不管怎么说,先做些实验再说了!

网友:
三种都是反相输出,FET有要求,VCC/2 < Vth < VCC,第三种悬空时不耗电。
Q5 D、S画反了

楼主:
扩流电路还要仔细考虑一下

网友:
真牛啊~~~
我最关心的是PCB,楼主是怎嘛排的如此整齐~~~

网友:
嘿嘿。。画出来了~~

网友:
to 【166楼】 cowboy
有什么支持三态的扩流方案么
如果用NMOS+PMOS+电阻的话,无论是成本还是面积,我觉得都不如一片IO扩展划算
我正在做一块m16直驱16*16全彩屏的板子,如果能有扩流就太好了

看下面的LED专用IC能否用上

http://www.titanmec.com/ProductList.asp?SortID=194&SortPath=0,155,194,

楼主:
to 【177楼】 tidsp
初步来看都不合适,我需要不带扫描控制,但是带三态输出的纯驱动电路

网友:
178:无机酸的要求是,这个驱动电路应该由一根线控制,一共有3个状态,输出高、输出低以及高阻态。前两个好办,关键是最后个三态,大体相当于这根控制线浮空时,电路的输出是高阻的,这个比较难办。更难办的是体积还要小,非常小~~~~

定制个芯片~~~~活活。

我在调试过程中搞出过几乎全部灯一起亮,亮度确实比较低,但还是处于明确的亮的状态,这是电流输出能力的情况,至于时间分配,因为一共12根线控制,所以每个灯分的时间并不是很短,当同时亮的灯超过11个的时候应该就可以跟其他的灯同时亮了。

所以我目前不打算在电路上增加新的驱动。

楼主:
to 【179楼】 abuzhu 白沙
我也把所有等全部点亮过,比较暗
目的是检查板子上有无断线或者短路

网友:
这种驱动方式很有局限性,要做得很实用比较难,只能在适当的场合使用。
至于三态输出扩流,我上面电路应该能用,但体积、成本就没有优势了。

网友:
这个太强了。数学是看不懂了。只能看看热闹。

楼主:
发几张很有诱惑力的照片~~

网友:
震撼!多层板也来了!

网友:
太狠了~~需要三层?

网友:
太牛了。数学还真是个高智力艺术活啊。

网友:
请LZ查收邮件

网友(2009-12-03):
想学学这种利用数学进行计算布线的方法

网友:
太牛了,看来得好好巩固下数学了

网友:
正好最近也在做个表盘的项目,也在寻找一些相关的算法。想不到这里讨论的热火朝天,精彩迭出!实在让人看得酣畅淋漓!其实核心就是怎么样用最少的i/o驱动尽可能多的管脚。上面大家的工作,从提出问题,逐步分析,进而推导出理论的过程实在让人钦佩。数学的力量让人敬畏,尤其对那些亲自发现他的人来说更是这样。以前对于led plex的算法曾有理论的研究算法,对那些还不是十分明白的兄弟,可以参考。

大家可以检索Charlieplexing。附上一段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ieplexing

Charlieplexing is a technique proposed in early 1995 by Charlie Allen at Maxim Integrated Products for driving a multiplexed display in which relatively few I/O pins on a microcontroller are used to drive an array of LEDs. The method utilizes the tri-state logic capabilities of microcontrollers in order to gain efficiency over traditional multiplexing. Although it is more efficient in its use of IO, there are issues that cause it to be more complicated to design and render it impractical for larger displays. These issues include duty cycle, current requirements and the forward voltages of the LEDs.

英文好的兄弟可以看看,里面介绍得很清楚,我想应该有帮助的。大家共同进步。

楼主:
to 【192楼】 flyingfish
这篇文章写得不错
尤其是LED failure那里,逐点扫描结构如果控制不当,即使只有一个坏点也可能毁了整个画面,这个我体会过N次
不过还有些东西不完善,例如Forward voltage
具体实现方式和布线方式我也做了很多
可参考这两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2024287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30565
我都是独立设计的,之前没有参考过任何相关资料,以前也从未听说过这种扫描方式

另,关于这个怀表的其他讨论,请看这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50875

网友:
希望ls可以去修改那篇文章,只有多交流才能共同进步。喜欢这里的气氛!

楼主:
to 【194楼】 flyingfish
我英语水平太差,等有空时先考虑用中文总结一遍吧
有机会再翻译成英文

网友:
我对于怎么实现12个I/O控制132个LED原理还不懂
群主能提供个sch原理图吗?

楼主:
to 【196楼】 cumt20
请看此帖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50875
楼主位就有原理图

网友:
出套件吗?很漂亮啊。

网友:
惊叹不已,LZ太牛了,不得不顶,世上最美丽的东西都和数学脱不了关系了,呵呵 艺术品

网友(2010-01-24):
共古古怪怪古古怪怪个个

网友:
请问一下h2feo4 无机酸:
PCB中的那个渐开线是怎么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用很多段直线模拟的

网友:
谢谢,明白了,我还以为你是用什么绝招画出来的.原来一直没想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