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03的温漂试验,大家估计找错方向

楼主(2009-11-02):
今天抽了点时间做了个小小的试验,fc软件0.74d,mktool 1.63,硬件自制1.3含dac5574,未加入任何中立点调整电路。
    试验首先对大家都非常气愤的enc-03下手,热机状态下,用电烙铁热的热散烤gier轴的enc-03,此轴陀螺离其它器件较远,安装也比较独立,现象出来了gier轴数据出现飘动,飘向值变大的一侧,大概20个点,记住是变大,其它轴的enc-03未见动静。撤掉烙铁,很快gier的enc-03输出恢复原来输出值范围,最多+-2点内跳动。
    开机缓慢温漂试验,冷机状态下,开机10分钟,刚开机时所有数据基本都在0附近跳动,acc数据大概+-5个点,陀螺大概+-2个点,十分钟后,所有数据包括acc和陀螺数据,总体向负向即变小移动,惊人的单向性。
    热机重置试验,0.74d配套的1.3版硬体有个好处,通过dac5574输出电压找到输出值为“0”的中立点,三路独立。但是只对陀螺起作用,acc是软体修偏。开机30分钟的热机重置,很快启动,经过20分钟未见显著飘动,亦无显著的单向飘动倾向。

    上面的试验中acc的数值变化基本反应了acc输出的变化,和mcu采样的变化, acc与陀螺工作涉及到的硬体有ht7130(3.0v),mcu。现在猜想问题应该出在mcu的ad上和ht7130上。enc-03热散很小基本没有,只要保证好不被其它热源干扰到,长期观察基本不漂,没有坛友说的那么严重,这也许是很多锁尾陀螺并没有对enc-03进行温度补偿,也可能是成本考虑。

以上试验未开启任何电机。

我又做了个补充试验用电烙铁烤mcu acc数据出现负向漂移,陀螺出现正向的(这个烤的时候不像上面只烤到一个器件,应该除了mcu也考到了tlc274运放,不好办了)。

网友:
不错,,我没看后半部分的时候,,也猜::是不是 你的AD 转换本身就漂移了。。哈哈,还猜对了。。。
有时间,,找个直接“数字输出的”传感器来,实验实验。。

请问个位::哪种数字输出的角速度传感器比较便宜点300RMB以内。?

楼主:
我观察很久了 陀螺没有太合适的,acc方面有adxl345很合适

楼主:
我已经有adxl345的转接板了,留了所有的接口,可用排线,也可用插针,我做来是打算采样航拍时相机倾斜的,背面用双面胶一贴,相机倾斜单独通过i2c采集回来形成闭环控制,效果应该比mk的好,而且对舵机线性的要求降低了。  还有个考虑是做图像定位悬停,使得摄像头总是垂直向下,不知道行不行。当然超声波定高估计也可以用到,超声波模组我也有,大学时候做的5cm—4m的样子,估计测得太短了,要加强,坛里有哪个是超声波方面的高手啊?

网友:
楼主,思路开阔啊!!好手。。。

超声波,只能做短距离的,,,大范围的只能用“无线电高度表”,或者晴天可以用“激光高度表”。

在有加速度的运动平台上,要实现“完全垂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么代价太大,要么就指标不够好。。

网友:
借题发挥————有谁拆开看过::航模界的重头戏::GY401 陀螺仪,里面究竟用的什么型号的传感器???

————————目前:GY401 陀螺仪 要卖 570 元人民币呢————据说:品质很好。。。

楼主:
在使劲找了之后终于发现了 http://www.helibest.net/rc/vh-viewarticle.asp?id=296      gy401的能看到型号但是查不到

网友(2011-01-30):
楼主,回复【6楼】feiyi26

楼主,想跟你了解一下ENC-03的特性,能加我一下Q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