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2) 请问原来驱动 步进电机的信号能不能 驱动伺服电机!

楼主(2009-11-02):
设备上原有的是一个 步进电机,由于功率不够 总是出现丢步的情况,。

现在想换成伺服电机和驱动器,

请问原来的驱动信号能不能驱动 伺服驱动器 啊、?、

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网友:
可以的,步进电机支持数字量控制(step/dir);而一般的伺服可以支持数子量控制或模拟量控制方式.
换了伺服之后需要设置伺服的电子齿轮比,这个会影响定位,还有需要调协功能,使系统稳定.
所以说也并不是所有的场合都是伺服比步进好的,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你可以换了大点力矩输出的步进电机

楼主:
谢谢 哈! 现在正准备购买伺服电机,所以在购买前先询问一下,

网友:
注意信号电平,有些驱动信号是5V的,有些是12V的。

如果电平不对,可以调节信号输入口光藕的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