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为什么不用倾角传感器 替换角速度

楼主(2009-11-02):
RT,四轴里用角速度传感器计算平衡,还需加速度传感器来校正漂移,为什么不直接用倾角传感器呢?

楼主:
呵,昨晚梦到了,所谓倾角就是加速度原理

网友:
楼主你太牛了哈

网友:
最主要的原因是频响跟不上。

网友:
在有加速度的,环境里测试倾斜角度...不能依靠'惯性'原理!!!

大家可以做一个"光学"的倾斜仪...就可以用在 四轴飞行上...
光学的,也必须有良好的天气条件...否则坠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