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控制的机器,想在并口的15脚接一个按钮,作为回机械零点,如何设置呢?

楼主(2009-11-02):
谢谢答复

楼主:
请帮忙试一下。谢谢。

网友:
测试了一下,发了图片如下,不知道你是要设置哪个轴的(HOME)回零,如果是X轴就如下图了,如果是所有轴的(HOMe)都设置成15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复。但不是我要的。
我的装置是这样的每个轴上都装有回零用的接近开关接法如下:
x home 11
y home 12
z home 13
我想在15脚接一个按钮,按一下这个按钮机器三个轴都回机械零点。但不知如何设置。

网友:
首先机器不知道自己的零点在哪里,其次mach3也不知道机器的零点在哪里,那么无论是直接控制机器,还是控制mach3,都无法简单地回到机器零点。
除非进行对刀,下面的链接希望有帮助!
http://xyzdiy.5d6d.com/viewthread.php?tid=888&extra=&highlight=%B6%D4%B5%B6&page=1

网友:
这个简单,先设置一个OEM按钮,按我图片上的设法是低电平有效,你根据记得板子的情况来设置有效电平

设置好OEM1号按钮,再到系统热键设置里,把“外部按钮OEM代码”1#,设代码105(105代码个各轴归零),然后你再试试你做的按钮吧,是不是开始动了呢?

网友:
并非楼主,没有用此功能.
但多谢chrysler指导.学习了.
请问怎样能找到其他OEM代码?
你怎知道是#105?

楼主:
试过了好用,谢谢。

网友:
回6楼,在网上查的,还有好多实用的代码,有机会贴上来大家研究

楼主:
8楼:你好。有机会别忘了把代码贴上来。谢了。

网友:
几个常用代码:
循环开始(启动程序):1000    急停:1021    单步:1004   归零:105   刀路界面:3   进给速度+:108   进给速度-:109   主轴开关:110   Z开关:167

网友:
原来这样,学习了,我还找那个按钮功能编辑的办法呢,呵

网友:
请问chrysler :如何设置一个oem按钮?你的意思是在界面中出现一个自定义的按钮吗?

网友:
13楼】 xmysz

积分:307
派别:
来自:白鹭回翔
请问chrysler :如何设置一个oem按钮?你的意思是在界面中出现一个自定义的按钮吗?
------------------------------------------------------------------------------
不是的,是用并口中的一个输入脚作为OEM TRIG,   你又可以定义OEM TRIG来完成某项功能。

【4楼】 xmysz

积分:307
派别:
来自:白鹭回翔
首先机器不知道自己的零点在哪里,其次mach3也不知道机器的零点在哪里,那么无论是直接控制机器,还是控制mach3,都无法简单地回到机器零点。
除非进行对刀,下面的链接希望有帮助!
http://xyzdiy.5d6d.com/viewthread.php?tid=888&extra=&highlight=%B6%D4%B5%B6&page=1
----------------------------------------------------------------
兄弟自己不明白就要多问问,不要自己不明白就发表意见,误导别人。

网友:
【14楼】 yyyytttt12
首先谢谢你!
1.我是看到chrysler在5楼写到:设代码105(105代码个各轴归零),然后你再试试你做的按钮吧,是不是开始动了呢?
  他说试试做的按钮,而我没有看到,所以有此一问。
2.我的确也不熟,但是首先楼主的表述并不准确,到底是按下一个外部按钮,就回零,还是按下按钮就对刀找零点呢?
  其次,就我使用一段时间的mach3来看,它的原点和机械零点并不一样,如下二图:

请问你认为如何处理呢?
ps:你可以反对别人的看法,但是请你把你认为正确的看法说出来,而不是简单地反对,这样才是对他人有帮助的,你说呢?

网友:
to:13楼xmysz
我的确也不熟,但是首先楼主的表述并不准确,到底是按下一个外部按钮,就回零,还是按下按钮就对刀找零点呢?
  其次,就我使用一段时间的mach3来看,它的原点和机械零点并不一样
-----------------------------------------------------------------------------------------------------
LZ表述的很准确啊,他的原话“mach3控制的机器,想在并口的15脚接一个按钮,作为回机械零点,如何设置呢?”    他说了是回机械原点的。

你上面说的对,mach有机械原点和对刀的原点。这里有两种情况:如果你机器上有限位开关,并在MACH里设置好相应输入端口,那么按下那个OEM的归零按钮,雕刻机的的各个轴开始动作向限位开关端靠近,知道触发限位开关后停下来,这时候回的是机械原点。第二种情况,你的机器没有限位开关,而且MACH里没有设置限位选项,那么按下那个按钮后,各轴坐标直接回零,而机器不会有任何动作,这个就是你说的对刀原点了。

网友(2010-09-18):
你上面说的对,mach有机械原点和对刀的原点。这里有两种情况:如果你机器上有限位开关,并在MACH里设置好相应输入端口,那么按下那个OEM的归零按钮,雕刻机的的各个轴开始动作向限位开关端靠近,知道触发限位开关后停下来,这时候回的是机械原点。第二种情况,你的机器没有限位开关,而且MACH里没有设置限位选项,那么按下那个按钮后,各轴坐标直接回零,而机器不会有任何动作,这个就是你说的对刀原点了。

学习啦 谢谢

网友:
解释的非常清楚,明白了。谢谢!

网友(2011-08-19):
能不能画张接线的图啊,

网友(2011-11-22):
请问并口15脚接出的线怎么和按钮链接呢,我对电一窍不通,可以详细说下吗,谢谢啦!

网友(2012-01-02):
谁解释  一下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