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了,加在ISP和SPI中间避免相互干扰的电阻阻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楼主(2009-11-03):
如题。

网友:
我是经验值

楼主:
楼上老大.经验也有个依据啊,是吧.

网友:
恩,我的经验是从machao那儿来的。

网友:
就是防止一个为0一个为1而已,

网友:
通常可以选择2K隔离电阻。一边为高5v,一边为低0v,5v/2k = 2.5mA。

一般芯片的输出驱动能力>5mA,因此2.5mA对高电平没有太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