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M8 做的超大数码管时钟 有半米多长了。

楼主(2009-11-03):
--------------------------------------------------------------------------------------------------
--------------------------------------------------------------------------------------------------
--------------------------------------------------------------------------------------------------
原理图

关键代码

#include "includes.h"

typedef        enum
{
        SYS_CLOCK_RUN,
        SYS_CLOCK_SET,
}SYSTEM_STATE;

static        SYSTEM_STATE        SystemFlag;

static        void        SysTem_ClockRun(void);
static        void        System_ClockSet(void);

static        void        (*pFunc_Sys[])(void)=
{
        SysTem_ClockRun,
        System_ClockSet,
};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buff[DISP_NUM>>1];
        unsigned char        Flash;
        unsigned char        dp;
}CLOCK_SET_STRUCT;

static        __flash unsigned char const        FlashTbl[]={DISP_1|DISP_2, DISP_3|DISP_4, DISP_5|DISP_6};

static        CLOCK_SET_STRUCT        ClockSet;

//static        void        Download(void);
static        void        SystemInitialize(void);

static        void        TimerToDisplayBuff(unsigned char *pbuff, TIMER_STRUCT *ptimer);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p_buff[DISP_NUM];

/*
//////////////////////////////////////////////////////////////////////////
static        void        Download(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nt;
        unsigned int        j;

        PORTB        &= 0xc7;
        DDRB        &= 0xc7;
        PORTD        &= 0xbf;
        DDRD        &= 0xbf;
        cnt                = 0;

        for(i=0; i<200; i++)
        {
                for(j=0; j<1000; j++)
                {
                        if(GETB(PIND, PD6))
                        {
                                cnt++;
                                break;
                        }
                }

                if(cnt>10)
                {
                        cnt        = 100;
                        break;
                }
        }

        // 要进行下载
        if(cnt==100)
        {
                cnt        = 1;

                while(cnt)
                {
                        i        = PINB&(1<<PB5);
                        __delay_cycles(3000);
                }
        }
}
*/
//////////////////////////////////////////////////////////////////////////
static        void        SystemInitialize(void)
{
        unsigned char        i;

        __disable_interrupt();

#if        CPU_TYPE==0x48
        CLKPR        = (1<<CLKPCE);
        CLKPR        = (1<<CLKPS1);        // 4分频.系统时钟2MHz
#endif
        //Download();

        SPI_Init();
        ExFlash_Init();
        Timer_Init();
        Key_Init();
        Display_Init();
        __enable_interrupt();

        for(i=0; i<DISP_NUM; i++)
        {
                disp_buff        = 0;
        }

        SystemFlag        = SYS_CLOCK_RUN;
}

static        void        TimerToDisplayBuff(unsigned char *pbuff, TIMER_STRUCT *ptimer)
{
        *pbuff++        = ptimer->sec%10;
        *pbuff++        = ptimer->sec/10;
        *pbuff++        = ptimer->min%10;
        *pbuff++        = ptimer->min/10;
        *pbuff++        = ptimer->hour%10;
        *pbuff                = ptimer->hour/10;
}

void        main(void)
{
        SystemInitialize();

        while(TRUE)
        {
                pFunc_Sys[SystemFlag]();
        }
}
//////////////////////////////////////////////////////////////////////////
static        void        SysTem_ClockRun(void)
{
        TIMER_STRUCT        *ptimer;
        unsigned long        time;
        unsigned int        addr;
        unsigned char        mask;
        unsigned char        dbyte;
        CRITICAL_DEF;

        ptimer        = Timer_GetTimer();

        if(Timer_IsUpdate())
        {
                time        = ptimer->hour;
                time        *= 3600;
                addr        = ptimer->min;
                addr        *= 60;
                time        += addr+ptimer->sec;

                addr        = time>>3;
                mask        = 7-(time&0x07);
                ENTER_CRITICAL();
                dbyte        = ExFlash_ReadByte(addr);
                EXIT_CRITICAL();

                if(GETB(dbyte, mask))
                {
                        TimerToDisplayBuff(disp_buff, Timer_GetTimer());
                        Display_Update(disp_buff);
                }

                /*
                ENTER_CRITICAL();
                dbyte        = ExFlash_ReadByte(ad);
                EXIT_CRITICAL();

                ad++;
                if(ad>=10800)
                {
                        ad        = 0;
                }
                addr        = ad;
                for(mask=0; mask<4; mask++)
                {
                        disp_buff[mask+2]        = addr%10;
                        addr        /= 10;
                }
                disp_buff[0]        = dbyte&0x0f;
                disp_buff[1]        = dbyte>>4;
                Display_Update(disp_buff);
                */
        }

        if(Key_GetCode()==KEY_CODE_ENTER)
        {
                SystemFlag        = SYS_CLOCK_SET;
                ClockSet.Flash        = 0;
                ClockSet.dp                = 0;
                ClockSet.buff[0]        = ptimer->sec;
                ClockSet.buff[1]        = ptimer->min;
                ClockSet.buff[2]        = ptimer->hour;
                Display_SetFlash(FlashTbl[ClockSet.Flash]);
        }
}
//////////////////////////////////////////////////////////////////////////
static        __flash unsigned char const        TimerTbl[]={59, 59, 23};
static        void        System_ClockSet(void)
{
        unsigned char        key;

        key        = Key_GetCode();

        if(key^KEY_CODE_NULL)
        {
                switch(key)
                {
                        case KEY_CODE_ENTER:
                                SystemFlag        = SYS_CLOCK_RUN;

                                Timer_SetTimer((TIMER_STRUCT*)ClockSet.buff);
                                Display_SetFlash(DISP_NULL);
                                break;
                        case KEY_CODE_SUB:
                                if(--ClockSet.buff[ClockSet.Flash]>TimerTbl[ClockSet.Flash])
                                {
                                        ClockSet.buff[ClockSet.Flash]        = TimerTbl[ClockSet.Flash];
                                }
                                disp_buff[ClockSet.dp]                = ClockSet.buff[ClockSet.Flash]%10;
                                disp_buff[ClockSet.dp+1]        = ClockSet.buff[ClockSet.Flash]/10;
                                break;
                        case KEY_CODE_ADD:
                                if(++ClockSet.buff[ClockSet.Flash]>TimerTbl[ClockSet.Flash])
                                {
                                        ClockSet.buff[ClockSet.Flash]        = 0;
                                }
                                disp_buff[ClockSet.dp]                = ClockSet.buff[ClockSet.Flash]%10;
                                disp_buff[ClockSet.dp+1]        = ClockSet.buff[ClockSet.Flash]/10;
                                break;
                        case KEY_CODE_SWITCH:
                                if(++ClockSet.Flash>=3)
                                {
                                        ClockSet.Flash        = 0;
                                }
                                ClockSet.dp        = ClockSet.Flash<<1;
                                Display_SetFlash(FlashTbl[ClockSet.Flash]);
                                break;
                        default:
                                ;
                }

                Display_Update(disp_buff);
        }
}
//////////////////////////////////////////////////////////////////////////
// END

网友:
哈哈,真大啊。。。楼主做这东东是要卖?还是玩儿?

楼主:
玩玩而己,呵呵。

网友:
动态扫描,亮度不会很高,驱动这么大的数码管最好还是静态的

网友:
6片4543也行,带锁存

网友:
要静态的.那是疯了.耗电多大啊.

网友:
其实把第3,5两位LED倒转180度,就可以省略掉那两个额外的LED了。

再道地点,做单面PCB,把6个数码管的引脚焊接在PCB上,PCB做上下两排各一条,这样连带固定的也省略了,焊接那些连线可是非常吃人工的。

楼主这个,亮度动态扫描也可以做到很亮的,室外不在阳光直射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很清晰。

当然生产是一回事,楼主是玩儿,就无所谓了,哈哈。

网友:
带温度不?用的什么实时时钟?用超级电容取代电池如何?

网友:
请问这种数码管在哪里可以买到?我要买几个回来搞,再用亚克力搞个外壳,呵呵

楼主:
【10楼】 ilikemcu 我爱单片机
-----------------------------------------
非常感谢,做的时候真的没想到。   感谢你的思路。下次做时可以省了好多工做,呵呵

不过那几个灯,是买数码管时送的,那数码管8.8元一个

【11楼】 cqfeiyu
----------------------------------------
不带温度,有原理图,你可以看一下,

整个时钟时用 外部32.768Khz的晶振做的,使用内部定时器,产和1s定时

北京中发有卖 我买时8.8一块 是买20个的价格,估计单买要9元钱一个

网友:
如果是我,会用3个DM134,恒流静态驱动

网友:
呵呵,请问下楼主  函数带static的作用?
这个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变量带static的意思。
谢谢,楼主啦!!!!

网友:
为什么是NPN驱动每段,而不是PNP呢?NPN输出4.3V,功耗大了吧

网友:
感觉用TPIC6B595静态驱动更好

楼主:
只在本文件内有效 static

网友:
【10楼】 ilikemcu 我爱单片机
很聪明啊,但我比划了下,那两个点不在中间,两位LED倒转180度后不好看

网友:
做过一套工厂用的记产量的东东。

红色和翠绿2路数码管 一共是10个,动态扫秒亮度不够。数码管太多了。。。

换30多V的电源+595+2803 。

静态扫电流也不大,一段也才20MA不到,一个8字全亮也才150MA。

网友:
呵呵~我也有不少这样的大数码管,最后当垃圾全扔了,太占地方了~

网友:
三寸的??

不贵了呀~~

网友:
5寸还是5.5的,妈的我的翠绿17一个  红光14一个。看来是贵了。。。

网友:
楼上在哪里买的啊?我在淘宝看了一下,5寸的都很贵哦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数码管是几寸的,我打算用3寸的数码管来做一个,显示方式用静态。

网友:
有板送吗?想做一个!

楼主:
没板送 呵呵 自力更生吧.

网友:
这东西太猛了。

网友:
数码管比较贵  怕怕  呵呵

网友:
请问如何才能驱动三位5寸的数码管呢?

网友:
1段20ma,驱动用的是什么?

网友:
功耗应该不小吧,楼主很有时间啊,总做这些东西

楼主:
欢迎有时间来参观

网友(2010-01-03):
驱动驱动~~~~~~~~~~~~~
最近都快被驱动搞疯了~~~~~~~~~~~
步进电机要驱动,数码管也要驱动,干脆去玩PLC好了~~~~~~~~~
那个220V都直接上的~~~~~~~

网友:
街机的对打机上有那个大型数码管,
但是那个小数点是逗号的!

网友:
学习拉. ULN2003不用加上拉?

网友:
只能说很强!

楼主(2010-04-02):
上的原理图有错误, 麻烦版主有时间帮我删了,免得误导其他人.

我会在这几天把正确的原理图上传..

网友:
这便是传说中的玩大了~~~~~~

网友(2010-10-17):
搞大了啊!

网友(2011-06-03):
嘿嘿 可以做广告用

网友:
这个这个,1个数码管要9块钱,这个钟可不便宜呢

网友:
改天我也拍几张照片,然后放得这么多,效果跟你这一样

网友:
这么大的数码管内部电路

网友(2011-12-05):
能把相关的资料共享一下吗?想好好学习一下,有点不懂

网友:
我觉得这个数码管好贵

网友:
那个MMBT3904是怎么截止的啊????基极加高电平=5V ,发射极=12V,三极管能截止吗?

楼主:
不能,后来我飞了个电阻,飞到12V上去了。

网友(2012-01-18):
楼主,请问能不能上传一下完整的原理图?课余时间想做一个,能加q向你学习吗?347596604

网友(2012-05-26):
顶起  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呃,这大小还行吧,手头有4寸的数码管,就是一直放着,没做成东西,HOHO